[問題求助] asus a40j ,內存貼紙k42je(0300a),版號k42jr rev4.0

楼主(2016-10-27):
1.目前無法開機,一插上電源,電源燈閃爍,網上搜了一下,應該有地方短路,但不知怎麼找起,可否請問各位大大,這塊版子,可能短路的地方嗎?感謝各位…
2.板號是k42jy,但內存貼紙是k42je,請問我該刷哪個bios呢?
3.感謝大大指點一下…這版子可能短路的地方…謝謝…

電源閃爍

電源閃爍

版號

版號

內存

內存

网友:
你說的電源燈是第幾個燈,從左算起

网友:
這個BIOS試一下
板号:K42JR REV4.0-MB VER,:K42JE.rar (1.48 MB, 下載次數: 55)

网友:
您好:
有無短路請測量 5V 3V 還有其他電源正常否?,維修是可參考通病,但不見得都是通病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電源燈是最左邊那個和最右邊那個和上面白色那個一起閃…感謝您…

燈號閃爍的3個燈

燈號閃爍的3個燈

楼主:
請問大大,這種情形,會是顯晶壞了嗎?cpu有換過了…是ok的…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這種情形,會是顯晶壞了嗎?cpu有換過了…是ok的…感謝!

你不是要刷BIOS嗎 有刷過了嗎 現在的BIOS同一版有不同的BIOS 要多嘗試幾個

楼主:
有刷過了…但電源燈還是閃爍…無法充電和開機…感謝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想請問bios錯誤,會造成電源燈閃爍嗎?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想請問bios錯誤,會造成電源燈閃爍嗎?感謝您…

有些機子是要看他閃的模式跟次數
電源燈閃爍 通常維修有恆流源可一下判定是不是有短路 沒短路可考慮先把CMOS電池放電看看故障依舊再刷BIOS
沒恆流源先測量19V 3V 5V是否正常 正常考慮刷BIOS

楼主:
3v 5v是量後面電池接頭那邊嗎?感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3v 5v是量後面電池接頭那邊嗎?感謝您…

應該在紅色圈圈四四方方的零件

楼主:
了解,感謝獅子魚大大,另外想請問一下,有一部接上電池開機不過電,但電池拔掉,可過電不開機,也是先量那邊嗎?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在紅色圈圈四四方方的零件

獅子魚大大,3v 5v 19v,會隨著電源燈的閃爍,一直掉電…閃一下就掉一下,請問再來我該查哪邊呢?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3v 5v 19v,會隨著電源燈的閃爍,一直掉電…閃一下就掉一下,請問再來我該查哪邊呢?感謝您 ...

我放的那個BIOS有刷過嗎
如果有故障一樣
就是有地方短路或缺少某組電壓
待機測試的時候是不用按電源測試
插電源不啟動狀態下測量各大測量點

楼主:
獅子魚大,巳刷過bios了,現在形情是一插上電源就閃,接電源鍵也無法關起來,感謝您:真是麻煩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巳刷過bios了,現在形情是一插上電源就閃,接電源鍵也無法關起來,感謝您:真是麻煩您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1176-1-1.html
因為你沒有恆流源 電流跳變情形不清楚 不好判斷 參考這篇上面四四方方的零件是不是會發燙

楼主:
恩,感謝大大,我有爬文過了,那個ic我手摸過了,感覺無發燙…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感謝大大,我有爬文過了,那個ic我手摸過了,感覺無發燙…感謝您…

檢查這個信號看看或這顆排阻
ac_in_oc#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有一組3.3v電流沒過…這組排阻哪裏買得到呢?編號?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有一組3.3v電流沒過…這組排阻哪裏買得到呢?編號?感謝您… ...

你看排阻上面編號多少或去徵求區看有沒有人賣

楼主:
獅大,這個排阻可用嗎?0402貼片排阻 10K 10千歐 8P(2*4P) 精度±5%,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這個排阻可用嗎?0402貼片排阻 10K 10千歐 8P(2*4P) 精度±5%,感謝您…

因我不是維修的 不清楚零件規格 等版裡知道的大大 幫他一下
103排阻 上面規格應該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有一組3.3v電流沒過…這組排阻哪裏買得到呢?編號?感謝您… ...

有些排阻另一端沒電壓是正常的.因為另一端必需為低電位.先別換
先看看EC的120腳的電壓如何

楼主(2016-11-26):
不好意思,這兩點我焊壞了,請問該如何飛線呢?接哪個點,感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這兩點我焊壞了,請問該如何飛線呢?接哪個點,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