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7-391-53314G 無法啟動

楼主(2016-10-27):
ACER  S7-391-53314G
狀況 : 無法啟動

1. PW1 有 3.7V 電流反應 0.02 A
2. 無 3 - 5 V  測試 TPS51275   EN1 6 - 3.8 , EN2 20 - 3.8
    BIOS 有兩顆 Winbond  25Q32BV  25Q16CV 試過無效

修過的大大請賜教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27873&size=300x300&key=fe382b4816f62852&nocache=yes&type=fixnone

補充內容 (2016-10-31 02:26 AM):
以 棄修

网友A:
PR4106 PC4118 檢查這兩顆看看
Wistron Storm-12223-1-R-1-0625-ACER-ASPIRE-S7-391.pdf (1.03 MB, 下載次數: 1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4106 PC4118 檢查這兩顆看看

PR4106 是幾 歐姆 100K 嗎? 這是17腳 圖上標示 ( 2D2R2J-GP )

跟第9腳一樣 接一個 100 K  ( 2D2R2J-GP )

這兩腳兩端都有 5.4V

1.--0.3   2.--0.2     3.--3.1  4.--0.3     5.--0.4
6.--3.8   7.--0.6     8.--0.5  9.--5.4     10.-0.5
11.-0.6  12.-18.8  13.-5.5  14.-0.6    15.-0.6
16.-0.6  17.-5.4    18.-0.6  19.-0.54  20.-3.8

電容部分一端有5.4 一端 0.6

网友A:
目前看來是四腳VFB2有問題 開啟腳是8腳SW2 檢查相關線路看看
還有可能待機芯片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看來是四腳VFB2有問題 開啟腳是8腳SW2 檢查相關線路看看
還有可能待機芯片故障 ...

所謂 待機芯片 是指 IT851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謂 待機芯片 是指 IT8518

TPS51275
控制3V5V就是待機芯片

IT8518 是我們所說的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1275
控制3V5V就是待機芯片

這有換過一樣 沒變化

有更正第4腳 0.3V 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有換過一樣 沒變化

有更正第4腳 0.3V 才對

第7腳PGOOD 要查一下他的正常工作條件 應該是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7腳PGOOD 要查一下他的正常工作條件 應該是3.3

我有注意到這腳--在查

線路圖上有接到 RT8223MZQW 找不到在哪

接到 Q1902  D -3.8V  G - 0.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注意到這腳--在查

線路圖上有接到 RT8223MZQW 找不到在哪

RT8223就是51275
查這一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8223就是51275

查這一段看看

Q1902 有換一顆一樣 -- 哇 - 3D3V  PCH_DS3 拆 10K 電阻 也是沒出來

D - 3.8V G - 0.7V

网友A:
引用 楼主:
Q1902 有換一顆一樣 -- 哇 - 3D3V  PCH_DS3 拆 10K 電阻 也是沒出來

D - 3.8V G - 0.7V

那就剩下Q1901這條線路R1917  RSMRST#_KBC 跟3D3V_PCH__DS3
就先測量R1917兩邊電壓
判定是EC 還是Q1901 或者是 3D3V_PCH__DS3 線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剩下Q1901這條線路R1917  RSMRST#_KBC 跟3D3V_PCH__DS3
就先測量R1917兩邊電壓
判定是EC 還是Q1901  ...

如查這 RSMRST#_KBC 就不妙 -- 直接到 IT851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7腳PGOOD 要查一下他的正常工作條件 應該是3.3

PGOOD要正常輸出3.3的條件應該要3V跟5V都正常運作後,看來啟動條件都有,但還是沒電壓輸出,可能是跳保護不輸出

网友C:
您好,3V 5V輸出電容若故障也會跳保護不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GOOD要正常輸出3.3的條件應該要3V跟5V都正常運作後,看來啟動條件都有,但還是沒電壓輸出,可能是跳保護不 ...

感謝--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3V 5V輸出電容若故障也會跳保護不輸出...

感謝--努力中

网友:
S5_ENABLE 追查一下這條線路 我是覺得EN1 EN2 有點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3V 5V輸出電容若故障也會跳保護不輸出...

沒錯,但最好有示波器來觀察最好,有時一顆小零件都會造成不動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4106 是幾 歐姆 100K 嗎? 這是17腳 圖上標示 ( 2D2R2J-GP )

跟第9腳一樣 接一個 100 K  ( 2D2R2J-GP ) ...

TPS51275 跟以前的待機芯片 時序有些不同 線路也不同 沒LL1 LL2 跟VREF VO2
VIN主供電出來線性電壓就出來 再來的方向
歡迎大家來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1275 跟以前的待機芯片 時序有些不同 線路也不同 沒LL1 LL2 跟VREF VO2
VIN主供電出來線性電壓就出 ...

稍晚再研究---現在又遇上一台 ACER 5745G 電池可開 變壓器不開 傷腦筋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稍晚再研究---現在又遇上一台 ACER 5745G 電池可開 變壓器不開 傷腦筋

感謝

這有兩個版號ZR7跟LA-5681P 可以先檢查保護隔離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有兩個版號ZR7跟LA-5681P 可以先檢查保護隔離線路

DA0ZR7MB9F0 REV:F

楼主:
S7-391 竟然還有文章說被蓋螺絲沒鎖電池會不充電 -- 還真奇怪 --

底殼測量都是導通的應該有噴一層導電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S7-391 竟然還有文章說被蓋螺絲沒鎖電池會不充電 -- 還真奇怪 --

底殼測量都是導通的應該有噴一層導電膜  ...

不止這台 很多都有這樣設計 所以以後不充電要注意是不是有這種裝置
有時候螺絲鬆掉就會不充電

3V5V濾波電容檢查了嗎

楼主:
濾波電容都換過 --  電壓降低點 POWER SW 3.1V

1.--0.42 2.--0      3.--3.2    4.-- 0     5.-- 0.6
6.--3.2   7.--0      8.--0       9.-- 4.7  10.-0
11.-0    12.-18.9  13.-4.9   14.- 0    15.-0
16.-0    17.- 4.7   18.-0      19.-0     20.-3.2

BIOS  25Q32BV  電壓時常跳變應有在運作
1.- 0.3  2.- 3.2  3.- 3.2  4.- 0
5.- 3.2  6.- 1.7  7.- 3.2  8.- 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濾波電容都換過 --  電壓降低點 POWER SW 3.1V

1.--0.42 2.--0      3.--3.2    4.-- 0     5.-- 0.6

有備份BIOS嗎 傳上來我修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備份BIOS嗎 傳上來我修改看看

bios 原始 32

S7-39(原)32.rar

2.03 MB, 下載次數: 15

25Q32BV

网友:
另一顆才對

楼主:
可是我量那顆腳位都沒電壓 25Q16CV

還以為是3V5V 出來才有電

用跨街32的第8腳到16第8腳  51275 第8腳 SW2 - 3V 出來

那不就是有斷線

S7 (原)16.rar

1.09 MB, 下載次數: 17

25Q16C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量那顆腳位都沒電壓 25Q16CV

還以為是3V5V 出來才有電

只要燒錄這一顆看看有沒有變化
S7 (改)16.rar (968.81 KB, 下載次數: 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燒錄這一顆看看有沒有變化

只剩 5V 沒出應該不會是 BIOS 影響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剩 5V 沒出應該不會是 BIOS 影響吧 !

那你另一顆重燒看看
可能原本只是濾波電容故障導致BIOS資料流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另一顆重燒看看
可能原本只是濾波電容故障導致BIOS資料流失

你指另一棵是 32 那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另一棵是 32 那顆

對 重新燒那一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重新燒那一顆看看

32再重燒--無結果

网友A:
現在是有3V沒5V嗎
待機芯片數據在重新測量再來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是有3V沒5V嗎
待機芯片數據在重新測量再來判斷

是的 3.2V 出來 5V 不出

1.--0.47  2.--0      3.--3.2    4.-- 1.9   5.-- 0.6
6.--3.2   7.--0      8.--3.2     9.-- 4.7  10.-3.2
11.-0    12.-18.9  13.-4.9    14.- 0    15.-0
16.-0    17.- 4.7   18.-0      19.-0      20.-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3.2V 出來 5V 不出

1.--0.47  2.--0      3.--3.2    4.-- 1.9   5.-- 0.6

奇怪應該先有5V才有3.3V 還是BIOS還有問題
待機芯片換回原來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應該先有5V才有3.3V 還是BIOS還有問題
待機芯片換回原來的看看

這兩棵 BIOS 需搭配嗎? 我先燒 32 另一個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兩棵 BIOS 需搭配嗎? 我先燒 32 另一個版本

16的有兩個版本一個有B一個沒B你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的有兩個版本一個有B一個沒B你試試看

兩個都試都沒結果

网友A:
那就燒回我改的那個跟它原本4MB那個一組
在更換待機芯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燒回我改的那個跟它原本4MB那個一組
在更換待機芯片看看

好-- 明天再戰  --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