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好神拖E350純手壓式旋轉拖把 故障維修

楼主(2016-10-27):
【好神拖】好神拖E350純手壓式旋轉拖把
故障原因: 好神拖  拖把布盤與,拖柄連結器,拖地時,自行分離 。故障維修

好 神 拖 :主角

水桶主體與脫水器:

磨損的拖把連結器:

磨損的拖把連結器

磨損的拖把連結器

連結器與盤因磨損分離:白色壓接膠盤拆不下來 !

修理: 另外想方法
在連結器下方鑽一3mm小孔:

拖把布盤座 鑽一略大於4mm小孔:
拖布盤
找一長25*4 mm大頭螺絲:鎖進去約5mm

先 塑牙成型:

試鎖上長25*4mm大頭螺絲:

維修完成:壓上拖布

繼續 服務 中 !

一年前 因只是簡單的鑽兩個一大一小的洞,再找一鏍絲鎖上即可完修 !
好用 故再拆開 發文分享 !

网友A:
簡單又實用的方法
下方可以多套一個較大尺寸的墊片來分散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單又實用的方法
下方可以多套一個較大尺寸的墊片來分散施力.

被發現了! 從第七圖就可發現被磨損的痕跡。
讚 !!!

网友B:
可選用不銹鋼螺絲跟墊片,免得泡水生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選用不銹鋼螺絲跟墊片,免得泡水生銹!

不銹鋼螺絲跟墊片+1,
免得用鏽水拖地,
那拖把建議用漂白水(不能加太多水)+洗衣粉泡個半天
包你白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