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電路圖有個電阻看不懂

楼主(2016-10-28):
The circuit can be used as an AC voltage switch by first rectifying the AC input signal.
Part List R1=2K ohm/V minus 10K ohm R6-11=2.2K ohm D3-5=1N4001 R2-9-10=1K ohm
R7-12=4.7K ohm D4=3V3 0.5W Zener R3-8=10 Kohm RV1-2=10K ohm pot. IC1-2=LM741
R4=1.2K ohm D1=6V8 0.5W Zener Q1-2=BC214 R5=47K ohm D2=5V6 0.5W Zener
RL1-2=12V >120ohm Relay

請教一下,在這張圖最左邊的R1,2K/V minus 10K,這是什麼電阻規格?他的文字說明也是
R1=2K ohm/V minus 10K ohm,實在看不懂。

网友:
R1跟R3兩個串接
中點就是分壓輸入參考電壓
因為分壓所以跟輸入電壓有一比率減壓
假設輸入是12v中點就是10v

网友:
看起來像是負溫度係數電阻 我在爬文看看吧

网友A:
1.IC1的pin2為基準電壓5V輸入端(此即為比較器的電壓設定),亦即當pin3電壓高於5V時,IC1輸出為"1",繼電器不動作,可作為過電壓保護(over voltage).
2.當輸入檢測>10V時需動作,則R1=(10V*2k/V)-10k=10k,此時pin3=10V*(R3/R1+R3)=5V=Vpin2
3.同理當輸入檢測>20V時需動作,則R1=(20V*2k/V)-10k=30k,此時pin3=20V*(R3/R1+R3)=5V=Vpin2
4.上述紅色字體即為R1的使用說明

网友:
under?-over voltage detect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同理當輸入檢測>20V時需動作,則R1=(20V*2k/V)-10k=30k,此時pin3=10V*(R3/R1+R3)=5V=Vpin2

大概打錯了吧?

第3點的後面應該是 pin3=20V*(R3/R1+R3)=5V=Vpin2 才對吧?

网友:
好深奧, 我這個外行人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