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 TATUNG V32NAGE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6-10-28):
大同 TATUNG V32NAGE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故障情形:

無訊號輸入電視畫面

有訊號輸入電視畫面

TV型號

內部電路板配置

T-CON型號

直接換~~AS15-G~~,AS15-G上點銲油,熱風槍溫度設定350度,約1分鐘內可拆下它

接著將機板IC銲點除錫洗淨,新IC AS15-HF對位銲接OK,清洗銲油後用放大鏡檢查有無短路

組合裸測OK,電視畫面恢復正常

网友:
這片的感覺好像是面板故障,想不到是兇手竟然是  AS15-G

网友:
一次就直搗黃龍,果然是高手~

网友:
這招想練,但還是要等很久吧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网友:
真的是換了再說!
AS15也真像凸肚電容一樣-
常被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