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瓶"手工磷酸鋰鐵電池"

楼主(2016-10-28):
各位先進,想請教各位,像下列文章中的汽車電瓶"手工磷酸鋰鐵電池",
是否這邊也有先進在製造??
我個人不是本科不懂這個跟目前新車的電池有什麼不同,
但使用過的朋友是說很耐用,電力也足
這應該是個不錯的市場,只是會不會有風險(燒掉汽車或行車電腦…等)就不知道了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20&t=2851497

网友A:
嗯!
我也是想要裝一個!!
或許要四五個!!
不知到價格多少呢??

网友B:
我只知道,你車若是原廠更換的電瓶,火燒車的話原廠要負全責

但不是原廠更換的電瓶,就我目前所知火燒車那是你家的事

=====
你因該要說"手工組裝磷酸锂鐵電池"

文中的磷酸锂鐵電池~有保護板,也用透明壓克力當外殼(如果是用PC塑膠可耐到400度以上),這點不錯
只要密封好沒有液體入侵那是很不錯的

但是還是有幾個問題要確認一下:

1.每年一次 or 兩次驗車,換這種電瓶驗車會過嗎 ? (這我不清楚算不算改裝車)

2.當然萬一不幸發生任何問題,我想你還是得自己承擔責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我也是想要裝一個!!
或許要四五個!!

要十多張以上小朋友

网友:
內阻抗低  CCA更大

怕熱要注意

電池有訂製  記得也有出通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十多張以上小朋友

所以想要自己做,

會不會便宜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想要自己做,

會不會便宜點??

並不會,扣除材料及工具,我想就算有便宜,但光工錢及成功率來說,自己做不划算

除非你想要以此當副業

因為你需要先投資買工具及零件,以單一價格來看,給專業人做會比自己做得來的安全實在

网友:
不是神器

能量密度越大電池也越危險

裝這電池原本就電壓升高-----這也就是有感最大原因

如果不怕燒電器你可以把電池弄到15v車一定更威了----話說原本發電機是對鉛酸設計的---你認為沒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你車若是原廠更換的電瓶,火燒車的話原廠要負全責

但不是原廠更換的電瓶,就我目前所知火燒車那是 ...

Ultraman大,你說的第二點,就是讓我想來這問大家前輩的建議...

网友C:
汽車的安全不只是關係到駕駛人及乘客,還有其它人,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輕易相信1樓連結說的,把攸關自己生命財產的交通工具交由非專業人士改裝,大家都知道,汽車在生產前都會做許多測試,大家覺得汽車電池會不會有防撞考量?改裝的壓克力能經的起引擎室的高溫嗎?經的起撞擊嗎?這麼多螺絲接點經的起震動的考驗嗎?經的起油汙或油氣侵蝕嗎?其實還有......

連結的心得我也是很存疑︰

1. 油門變輕是什麼意思?是油門彈簧踏久了比較鬆了吧!發現用三檔的行進的力量比之後好很多?他的意思是換了一個電池三檔會比較有力的意思嗎?
2. 大燈沒有在閃爍了?我的汽車是用一般鉛蓄電池也沒有閃爍啊!這是他的舊電池或發電機(充電電路)有問題吧!
3. 這條更離譜了,音響發現不用開太大,就比原來的聲音大的多。換電池跟音響大小聲有什麼關係?
4. 電瓶的電壓約13~13.3V左右~~~原來的電瓶約12~12.5左右。我不知道他這句有什麼意義,我記得鋰鐵每顆的電壓是3.3V,充滿是3.6V,它應該是串聯4組,也就是13.2V~14.4V之間,鉛蓄電池每格是2V,充滿電是2.2V,總共有6格,也就是在12~13.2V之間,這樣看來鋰鐵電壓比較高一點也沒什麼奇怪對吧!

以上是我這個外行人的看法,歡迎大家加入討論。
要用鋰鐵電池我是沒什麼意見,只是要買一個大廠製品,因為那是跟你的生命安全息息相關,不比自製個行動電源,說到這裡頭一直痛起來,心想有人想做這種電池來賣就算了,怎麼會有人敢裝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汽車的安全不只是關係到駕駛人及乘客,還有其它人,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輕易相信1樓連結說的,把攸關自己生 ...

以牛的機車換了RCE電瓶為例, 有感的就這二項 ..

1. 油門變輕是什麼意思?是油門彈簧踏久了比較鬆了吧!
牛: 同樣是催一個油門角度, 換了鋰鐵後, 速度上來快, 而且不太抖車!

2. 大燈沒有在閃爍了?
牛: 行車/怠速時的電壓都很穩定.. (有裝電錶)

网友E:
鋰鐵電池裝在車上電壓比較高且內阻很低能夠產生充足的大電流,以理想電池的觀點來看原來的鉛酸電池的確很差。
所以高壓點火線路產生的電流比較足,火星塞的電弧就變大,汽缸內爆震的力量就增強,油門踏板就變輕了。
有改裝鋰鐵電池的人都會有同感。

汽機車的改裝都有其效果出來不然不會有人樂此不疲,很可能是只多了 10% 效益卻多花了 100% 的銀子。
改裝時需要配合許多事物鋰鐵電池也不例外,車上的汽車花線幾年不到就會老化的很嚴重,不只外皮脆化裡面的銅線也會變色。
業內人士都知道汽車花線就是所謂的免安規免電檢的雜料電線又伴隨著一堆接頭與接點,如用電表去量過其阻抗可是大的不像話。
老車換了鋰鐵電池後車上的正極線(發電機到電瓶)最好也跟著換或多拉一條這樣電池才能充的飽,也要多接幾條接地線(引擎到車殼)這樣才能降低整體線路阻抗。

改裝車的市場本來就不大,原廠也不會那麼有良心隨車搭配鋰鐵電池(有些歐洲車可以選配),所以才有外面的土炮技術來滿足少部分的民眾。
售價都喊很高但其實電池的成本沒那麼高,可能裡面還含保險錢萬一需賠人家車子的部分原因。
鋰鐵目前還不是安全的電池,土炮組裝的外面沒有防火耐溫的外殼,裡面也沒有過溫與過電流的安全保護,最主要的電池芯目前都還品質不穩定只能先用人工篩選出來用。
沒有可靠與出貨穩定的電池芯也沒有相關的安全技術是沒有大廠會來做這種電池上市,所以才有個人工作室的生存空間,只是他們比較敢來賺這種錢。
車子的電池弄到會爆炸那可是比手機爆炸還危險許多倍這是不可以的,車子起火引擎卻突然熄火可是會大大影響車上乘客與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网友F:
你們的討論讓我想起高中時的分組討論題目"摩托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們的討論讓我想起高中時的分組討論題目"摩托拉"...

甚麼是"摩托拉"...??
我只知道"摩斯拉"...
要不要再討論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牛的機車換了RCE電瓶為例, 有感的就這二項 ..

1. 油門變輕是什麼意思?是油門彈簧踏久了比較鬆了吧!

1. 我是不了解換了RCE電池後速度上來快跟不太抖車是什麼意思?如果大家在論壇用進階搜尋"何謂科學",我記得我說過很多次,其中一項是拿出數據當證據,這樣比較有信服力。

2. 換了RCE 電池後大燈沒有在閃爍了?你有測量行車/怠速時的電壓很穩定,車輛的發電機運轉是靠引擎轉動帶動,引擎的轉速決定了發電機的轉速,也決定了發電機的輸出,舊文小紅復活記中1F 最後的兩張照片是烏骨雞學姐的新車。

http://bbs.pigoo.com/thread-57554-1-1.html

原廠在儀表板上有附電壓表,這台機車應該也是用鉛蓄電池,它的電壓在行車/怠速也很穩定啊!但是加重負載可能就不見得了,我只是不知道它騎幾年後是不是還是這樣。
電池的等效電路是一個大電容,如果它是好的,只要車輛上的發電機跟充電都工作正常,怠速的調整也沒有太慢,負載也沒有刻意加重,那就算用鉛蓄電池電表也會很穩定才對。

以上是我的個人認為,不中聽的話,大家就聽聽就好

网友D:
不管是哪一項比較, 雖然很主觀, 但真的是有差!
連幫我修車的師父試車, 或是借車子騎的同事, 都有感受到差異..

討論其實就是這樣... 有來有往, 並在其中取得雙方共識的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鋰鐵電池裝在車上電壓比較高且內阻很低能夠產生充足的大電流,以理想電池的觀點來看原來的鉛酸電池的確很差 ...

並非只有鋰鐵電池才能產生充足的大電流,鉛蓄電池也是可以,現在的車輛都有電腦控制,有很多我比較不懂的地方,但是早年我曾接過汽車電系的案子,印象中我還記得一些基本原理,從分電盤→CDI→高壓線圈→高壓導線→火星塞這幾個部份都影響到火星塞的電弧,順序有誤的話就請大家指正,在汽缸內吸入的空氣與油料混合後,火星塞點燃爆炸帶動活塞產生動力(應該不是講爆震),光換了電池會造成爆炸力量增強,沒有儀表數據我實在很難相信。

我也曾經年輕過,我年輕時也瘋改車,什麼宮本武藏點火系統、五爪白金火星塞、超高矽導線、改寬輪胎、裝擾流板、空力套件、改中尾段排氣管......當時市面上能改的我都會改,改完車廠人員都附和著說你看........讓自己覺得性能有提升錢沒有白花,但實際上呢?因為沒有數據可證明,所以我也不知道,就跟著大家改,到最後我的SIERRA 跑輸一台吉利青鳥時,我去某位朋友那裡訴苦(他叫阿球),他跟我說要性能的話就買渦輪增壓車,從此我不再改車,買了渦輪增壓車之後我知道這是除了換大CC數的車外另一選擇。

"有改裝鋰鐵電池的人都會有同感",這句話跟我當時改車時一樣很抽象,如果能用儀表來證明會比用感覺客觀。
以上說說陳年往事而已,大家就看看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並非只有鋰鐵電池才能產生充足的大電流,鉛蓄電池也是可以,現在的車輛都有電腦控制,有很多我比較不懂的 ...

前陣子好像流行DC TO DC 升壓電路,
只對點火線路和線圈升壓到18V,
聽說點火效果很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 我是不了解換了RCE電池後速度上來快跟不太抖車是什麼意思?如果大家在論壇用進階搜尋"何謂科學",我記 ...

让我想起三个多月前这个帖:逆電流?只有一塊板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6118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陣子好像流行DC TO DC 升壓電路,
只對點火線路和線圈升壓到18V,
聽說點火效果很好?? ...

"聽說"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你說的線圈應該是指高壓線圈,高壓線圈是一個變壓器,它的初級與次級的比值很大,要從十幾伏升壓到上萬伏,如果初級升到18V就可提升點火效果,那車廠在訂製高壓線圈時直接增加一些次級的圈數就可以了,何必要DC TO DC?

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同一個汽缸內,吸入相同的空氣,提供相同的燃料,假設火星塞提供10,000V的電弧就可以把汽缸內的混合油氣完全燃燒,那我們故意讓火星塞提供20,000V還是完全燃燒對吧!以上面的例子,除非能證明10,000V會造成不完全燃燒,如果兩者都會完全燃燒那就用10,000V就好了不是嗎?

本來人們就很容易因為聽說而盲從,包括我也是,但是本篇這件事除非有可讓我信服的方法證明,否則我還是覺得換電池會增加動力的說法是心裡作用,當然我的說法不是就是一定正確,大家就自行研判。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让我想起三个多月前这个帖:逆電流?只有一塊板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61189-1-1.html
(出處: 痞 ...

應該說這種東西只能騙不懂電的人,懂電的人根本不會上當。

网友H:
小弟比較在意汽機車廢氣問題,所以把錢花在這種,比較實在!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40123   荷蘭設計師打造世界最大空氣清淨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哪一項比較, 雖然很主觀, 但真的是有差!
連幫我修車的師父試車, 或是借車子騎的同事, 都有感受到差異 ...

以前我有一位做早餐的朋友跟我說過,買烤麵包用的烤箱一定要買220V的,因為220V烤箱烤出來的土司比用110V烤箱烤出來的土司好吃,而且吃過的人都這麼認為,接著舉例了一大堆人........,你要跟他說歐姆定律還是P=VI?,既然你這麼認為,那就當是吧!我也尊重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有一位做早餐的朋友跟我說過,買烤麵包用的烤箱一定要買220V的,因為220V烤箱烤出來的土司比用110V ...

事情不能單P=VI來解釋,譬如說除了電壓的不同外一定還有其他可能,可能構造會不同、設計不同(專業用、家用)‧‧‧等等,總之一定有不一樣的地方,就看您要不要追求。
另外高壓線圈方面,同一線圈,增加次級圈數和增加初級電壓,它的輸出焦耳功率相差是極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有一位做早餐的朋友跟我說過,買烤麵包用的烤箱一定要買220V的,因為220V烤箱烤出來的土司比用110V ...

这就是心理暗示起的作用,当年大陆某气功李大师发功给人治病,举起手掌向病人发气功,问病人有没有感到热,病人说热得不了,身体不断晃动,李大师发的气功比微波炉磁控管发出的能量还大。以前看过一部台湾的电视纪录片,蒋公贴身护卫讲述蒋晚年由于国际形势发展对台湾不利,面临退出联合国与美断交等,精神压力大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睡不着,要求医生再给安眠药,结果医生再给一片吃了就睡着,其实医生给的是安慰剂,即淀粉做成的假安眠药,安慰剂也是心理暗示的一种。
汽车装完逆电流之后2档开到80麦,表都不够用,13楼:
逆電流?只有一塊板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6118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事情不能單P=VI來解釋,譬如說除了電壓的不同外一定還有其他可能,可能構造會不同、設計不同(專業用、家 ...
另外高壓線圈方面,同一線圈,增加次級圈數和增加初級電壓,它的輸出焦耳功率相差是極大的。

厂家如想增加功率及次级高压,完全可以在不增加输入电压的情况下,减少初级匝数并加大点初级线径,就能达到相同目的及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弟比較在意汽機車廢氣問題,所以把錢花在這種,比較實在!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40 ...

北京是大陆北部内陆大城市,大气候受西部黄土高原及西北部沙漠的沙尘暴影响,小气候是汽车多周边工业多,冬季燃煤采暖影响,老外的空气清净机治标不治本,无法改变空气污染的大环境,汽车污染要多建地铁,多用电动汽车,工业污染要转型搬迁,用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燃气电站替代燃煤燃油电站,冬季燃煤供暖改燃气电能取暖,黄土高原沙漠绿化,这样才能治本。
你也发明个办法改善台湾的空气污染,摘掉全球空污排名第7、9、10名的嘉义、高雄、金门的帽子:

网友:
我二十天前剛買了4顆38120鋰鐵電池加保護板(要有散熱片),加掛(本來的電池繼續用)在95年的豐田A秀上,提供心得給大家參考,感覺差很多。
爬文過:有效的因素如下
1.老車電線老化(如嚴重最好換新):測電瓶電壓約12V以上否則電池已壞,發動後13.5V至14V以上低於13V ,量發電機還是不足,發電機要修換。夠的話電線老化,差0.3V正常老化。
2.發動後量電瓶電壓13.5V含以上,開大燈,冷氣引擎轉速降低,表示電瓶放電不足,加掛有效。
3.老車有效,
4.不常開的車有效。
低速行駛,尤其開冷氣,較靈活,也較省油,(放電足,火星塞點火較大,以老車來說比改高壓線圈實際)
我從事過汽車業(20年前),經驗客觀,
其實老車(怠速不穩)像行車電腦(大多電容爆或損壞)可自己修,但原因是進氣閥門旁的怠速馬達積垢,活動不良造成,也要一併修理才長久。(年初剛修過自己的車,因剛加入,不會貼文,所以沒發文。)

网友J:
我開的是柴油車
那如果改不就白改了
因為沒點火線圈

网友K:
先給大家一個基本觀念
1 發電機及冷氣壓縮機都是靠引擎動力來帶動
2 冷氣越冷 相對動力耗損也會提高(室內冷氣機也是要更高的電能)
3 發電機發電量越高 當然也要更多動力來發電
   當負載低時 發電機所需動力就相對少
4 鉛酸電池跟鋰鐵電池重量兩者相差很多 (就好像把車上備胎拿下)

這裡也有對高壓點火測試雖然是機車的 值得參考
騎起來應該是無感 對汽車來說能差多少我也不知道
http://forum.jorsindo.com/forum. ... peid%26typeid%3D395
(出處小老婆機車論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開的是柴油車
那如果改不就白改了
因為沒點火線圈

真是的 點菸器跟火星塞不能比 點火方式不同n_076|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給大家一個基本觀念
1 發電機及冷氣壓縮機都是靠引擎動力來帶動
2 冷氣越冷 相對動力耗損也會提高(室內冷 ...

這就是科學,用儀表的數據來證明,而不是"聽別人說"或"自已感覺",我想這才是最客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甚麼是"摩托拉"...??
我只知道"摩斯拉"...
要不要再討論看看??

摩托拉是該產品的中文名稱,一種引擎油精~

當年購物台廣告內容很引人注意,念汽車科的我們老師就以這廣告來當討論主題~

當時廣告內容是一顆引擎被作成一顆大冰塊,沒有接冷卻系統就靠那油精,持續運
作引擎不縮缸。後來討論到最後也沒答案~~~共識是因為在冷凍中加上引擎被冰塊
包裹,怠速運轉應該可以維持不過熱縮缸。

但產品到底有沒有那麼神奇很難說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開的是柴油車
那如果改不就白改了
因為沒點火線圈

那我給你來顆可變幾何葉片渦輪增壓機......二階段增壓...

另外再幫你提昇燃油供軌噴射壓力達2100BAR........改強化活塞....

网友F:
如果這種電池這麼厲害,各大車廠怎麼沒有採用呢~~
VW還必須偽造廢氣檢驗報告來造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這種電池這麼厲害,各大車廠怎麼沒有採用呢~~
VW還必須偽造廢氣檢驗報告來造假~~~

咱俩的思维方式相同,我几个月前就说过要逆向思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原厂家不设计进去好多卖钱,为什么厂家把赚钱机会留给别人:

网友L:
引用 网友C:
1. 我是不了解換了RCE電池後速度上來快跟不太抖車是什麼意思?如果大家在論壇用進階搜尋"何謂科學",我記 ...

我車是A秀1.6CC二十一年老車,加掛38120鋰電池後,怠速開大燈。冷氣引擎轉速不會降(本來降100轉),開冷氣低速行駛較有力,最明顯是較省油。上月汽油較貴效率2.9元/公里,5天前2.3元/公里。
我的車不常開,鉛酸電池一顆用5年,但半年至1年會拆下充電一次。
所以應是各人使用狀況決定有無效果。新車鐵定無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車是A秀1.6CC二十一年老車,加掛38120鋰電池後,怠速開大燈。冷氣引擎轉速不會降(本來降100轉),開冷氣 ...

我的想法在上面幾篇都有寫出來,我只是以我的以往的經驗,與用我所知道的電學原理與大家分享。
電池的等效電路就是一個容量很大的電容,汽車或機車的發電機是掛在引擎下拉著它,車子上的電器開啟越多,發電機負載越重,引擎就會越吃力,我想這些你都明白。

你在你的車上加掛38120的電池的等效電路是什麼?就是原本的舊12V鉛蓄電池並聯13.2V~14.4V的鋰鐵電池對吧!並聯的結果就是整體電壓提高了,安培數也增加了,以上應沒有疑問才對。
我先相信你說的加掛38120後冷氣引擎就不會降,開冷氣行駛較有力,最明顯的較省油,電池電壓提高有無問題暫且不說,以你的車子情形,你就是需要更大容量的電池,那為什麼A秀會給你一個容量不夠的電池?應該是電池老化了但是還能用對吧!那下回換新電池時就解決了,也不用加掛鋰鐵電池,就如你所說的,新車鐵定無效,為什麼?加掛鋰鐵有效的原因是原本的電池老化,要花錢買鋰鐵來加掛當輔助,或是乾脆就換新電池解決,就讓駕駛人自己去決定了。

但是把原本電池拿起來,去給人土炮裝鋰鐵,這是非常不當的,要換鋰鐵就換大廠的製品,究竟這關係到生命安全。

网友:
老車應該是引擎及發電機老化,
才會感覺用鋰鐵電池有力~

网友:
老車改加強接地就有感覺了
因為線老化了電阻增加
新車線都是新的改當然無用

總體來說當車都老化了,永遠也回不到新車性能了
以前我也都買老車
但是結婚後都買新車
問題是怕顧路還有新車比較安全
現在新的車對電池要求更高原因是大量電控裝置
當電池電壓規格內是沒有差異的,當低於規格就會有性能降低問題

网友:
不管如何各有利弊得失,就好像電子電路該適用何種功能,以自己的需求為標準。早期柴油車的使用長期被人誤解省油錢經濟(政府補貼,價格差2倍,轎車只有裕隆有,是出了名的烏賊車),
現在科技進步,柴油車(儲存安定,耗損少又安全)利用燃油預熱,渦輪增壓(最近汽油車也推出渦輪增壓,就是要提高汽缸壓力,駕駛有操控跑車的快感),來製造商機。

网友: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應該是兩種電池的充放電速度不同
http://www.1688.tv/photo/dm24.pdf

ps:我也是開a秀喲~~

网友:
私下推測,應該只是鋰電池保護版的問題吧。
一般基本鋰電池要有保護板,避免過充過放。
在早期的某些車上發電機出來並沒有穩定電壓。
發電機電壓會隨著油門上上下下。這時才會有差異。
也就是一踩油門電壓上升,鉛酸電池充電!!!發電機附載增加就會增加引擎負擔。一但鬆油門鉛酸電池又會變成放電...把剛剛充的又吐出來等待下一次充電。
但是鋰電池有保護板。就算油門踩的再大力充電滿了就是不能對鋰電池充電。所以沒有增加引擎多少負擔。
新車無效?應該是新的車一堆電子設備,故必須對電力部份做穩壓或者優化...不然會出事。所以導致無效。

如果以上推論正確。
則測量出電壓會隨引擎轉速上上下下左右左右的車。
裝上鉛酸電池保護板之類的也能達到此目的,還可能更安全。
如果自發電機輸出端下手則對全車設備及安全可能更有保障。

推測一但改裝就可能犯法。請勿自行改裝。

以上純粹推測,如有不正確部分還請幫忙指正、告知。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所以想要自己做,

會不會便宜點??

我用加掛4顆38120*350元=1400+保護板650元+線材接頭100元+五金行買端子40元+電池外殼回收空桶免錢+運費60元共2250元DIY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用加掛4顆38120*350元=1400+保護板650元+線材接頭100元+五金行買端子40元+電池外殼回收空桶免錢+運費60 ...

請問 4顆38120*350元=1400是鋰鐵還是鋰電池??

哪裡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4顆38120*350元=1400是鋰鐵還是鋰電池??

哪裡買的啊??

鋰鐵,沒屋頂馬的。

网友:
甚麼是手工?自由心證,所以定義很含糊。
個人倒覺得是組合,消費買材料組合而成。

至於風險消費者承擔,為什麼,拿最近三星N7就知道..........(是不是電池問題不是我能理解,可以確定是電池爆炸)
我有組拖了半年還沒成功(各種環境因素),為了EM50電動機車,結果為了驗車還是先拿鉛酸電池(缺點重容量小)先去頂(受不了原廠貴森森電池,可以確定有保障)。

啟動瞬間  一陣焦味,只好分解,哇中間倍增

一剪掉,宰相度裡能撐船。

保護板付之厥如,個別加載檢測,大肚子真的是有容奶大,其他則根本沒充,保護板失能。
後續....還是要用,沒選擇購料中
是與非,風險自行承擔,就算有品牌畢竟電池目前也是有時效性問題。

网友:
01這裡有一篇狼大的簡單測試
可以參考看看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7&t=268993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有一位做早餐的朋友跟我說過,買烤麵包用的烤箱一定要買220V的,因為220V烤箱烤出來的土司比用110V ...

報告,220V的加熱比較快,比110V的慢慢升溫的口感的確不同,
不過口感這件事真的是無法量化的.

网友:
220V的機器通常都是『業務用』的,自然與『家用』不同。
這就像烙鐵和焊台不同,是一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