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請教:DR400G-HD 行車記錄器電池規格?

楼主(2016-10-28):
老婆大人開車上班途中出了小擦撞,下載行車記錄器檔案發現日期都回到2012年。上網查了一下,是這棵負責GPS資料的MS621FE充電電池失效,無法記憶日期;另外一個鋰聚合電池也膨脹該更換了。

鈕扣充電電池拍賣網站找得到 (SEIKO MS621FE),但運費幾乎和電池一樣甚至多一些;
鋰電池找不到同樣規格的 23x12x3.8mm,同事剛好有一顆大的送我。
請問:(1) 鈕扣充電電池,是否有替代品(電容)可使用?;(2) 大顆鋰電池,不考慮尺寸,裝上去可以用嗎?會不會一直處於充不飽的狀態?

网友:
1. 鈕扣充電電池 拆下 ,  臨時換上 一個 數十K電阻  ,開機看看 量其電壓(充飽時最高電壓)
如果沒超過4.2V  ,那個膨脹舊鋰聚合電池 , 拿來代用即可
   因為鈕扣充電電池  3V/5.5mA  , 膨脹舊鋰聚合電池  只要效能還留些夠用了
  當然很醜  省錢就要忍耐啊

>>(2) 大顆鋰電池,不考慮尺寸,裝上去可以用嗎?會不會一直處於充不飽的狀態?
2.  裝上去可以用
     一直處於充不飽的狀態?  看充電(行車)時間 而異
     但是一定會比舊的耐用

楼主:
謝謝SIMON大指導,剛好找到賣家在上下班經過途中,就買了充電鈕扣電池。
兩顆電池裝上後,GPS定位日期、時間、開關機語音也恢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