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最近對岸出了小型迷你電腦..很小...

楼主(2016-10-29):
瀏覽了幾個網頁..發現大陸近期陸陸續續生產了小型迷你電腦...
比智慧型手機略大一些..因為是低瓦數設計..內部皆無風扇..而效能也不遜市售電腦..
雖然廠商主打價格低..售後服務佳..耐用給力..而且網路購物方便..
國內目前好像無代理商引進???
如果引進??對國內市場文書需求較大的公司行號..或是一般小民小眾小用家用..非整天遊戲在線上線下..非要高價買性能不可..
這是否是多一種選擇??
淘寶內這品牌出了很多款可選..自由配..電腦不再是大機殼..多風扇..價格高..請大家提出自己看法研究研究....

网友A:
有!台灣有做,只是不在我這裡,下星期我拍照片給大家看。

网友B:
硬碟容量太小,
適合看影片上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台灣有做,只是不在我這裡,下星期我拍照片給大家看。

占X廠商也有註明是台北廠商生產的主機板..
那..內容是主機板占了95%..成品台灣怎沒在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碟容量太小,
適合看影片上網吧~

如果不是儲存專用的驅動程式..或大型遊戲程式..
平常的都存在雲端去了.........

网友:
台灣有這類小主機拉,但合不合用看人用途而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碟容量太小,
適合看影片上網吧~

硬碟容量一般是拿來存放資料與照片和圖檔用的,32GB就可以存很多東西了,難道妳要拿來存放影片不成,那1TB也不夠用喔.

网友C:
一般公司行號,上上網、打打文件應該夠用,而且小巧不位空間,但要是重度遊戲愛好者可能就不實用了!
但不知除了MS 外可否灌 LINUX,實在對 MS 很感冒!
查了下資料,灌 LINUX 應該可行性很高!以下網址給有興趣的人參考:
http://www.rkblog.rk.edu.pl/w/p/ ... core-celeron-j1900/

网友:
價格的確誘人~~

网友D:
其實現在過期的手機,
很多都是四核的,
修改一下或許也可以當電腦用啊??

网友:
硬體架構不同,難度不低。

网友E:
省電嗎?
外接個USB硬碟當24H下載機兼播放機好像不錯用。

网友:
關於手機部份,國外有很多相關資訊,把android系統打造成為各式各樣的server。看執行畫面並不是玩具。但我個人工作繁忙,沒時間也沒需求可以去玩玩。電腦只是解決問題的一個工具而已。工業電腦上面,很多系統只放個128MB的 DOM跑Linux 。就足夠了。

Android 手機,架設成為 server 的 app.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timate&hl=zh_TW

Servers Ultimate

网友:
Android 骨子裏流的是 LINUX 的血,理論上拿來架 SERVER 自是不難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實現在過期的手機,
很多都是四核的,
修改一下或許也可以當電腦用啊??

來,來,來,教一下,如何加螢幕,加硬碟,加鍵盤,不要跟我說加千元的那種鍵盤喔 ...

以下的這種不算喔.
在Android手機上跑Windows XP實作.

補充內容 (2016-11-6 02:41 PM):
在Android手機上跑Windows XP實作
http://www.techbang.com/posts/19 ... ingy-reconstruction

网友:
大陸越來越厲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來,來,來,教一下,如何加螢幕,加硬碟,加鍵盤,不要跟我說加千元的那種鍵盤喔 ...

以下的這種不 ...

這個小弟之前有撿到"usb docking"
在舊手機安卓4以OTG方式透過USB接到usb docking可以實現多螢幕,USB,RJ45的功能
但...手機沒辦法同時充電又當host
所以此方法目前pending中n_081|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這個小弟之前有撿到"usb docking"
在舊手機安卓4以OTG方式透過USB接到usb docking可以實現多螢幕,USB,RJ4 ...

目前手機的USB裝置好像都是以單一為主,一則充電,一則資料傳輸,若是以後有廠商開發出類似筆電有多個USB的,或許就能解決許多目前遇到的問題.

用目前單一的USB裝置再外加USB擴充裝置,這個牽涉到原來手機的整體程式設計,是否可行,我還不曉得這部份,單接螢幕沒有問題,單接隨身碟也沒有問題,單接鍵盤也沒有問題,加鍵盤後可以類似筆電那樣打字,但是手機螢幕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電嗎?
外接個USB硬碟當24H下載機兼播放機好像不錯用。

廠商有計算..全天開機..每個月用幾度電...可換算電費..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來,來,來,教一下,如何加螢幕,加硬碟,加鍵盤,不要跟我說加千元的那種鍵盤喔 ...

以下的這種不 ...

可接螢幕..鍵盤..滑鼠..或其他......

楼主:
是台北生產的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接螢幕..鍵盤..滑鼠..或其他......

你介紹的這個很好,不過小莉莉說的是手機,你知道手機也可以接的方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介紹的這個很好,不過小莉莉說的是手機,你知道手機也可以接的方法嗎?

上次在MOBILE01有看到網友將手機接小米電視打遊戲...
市面上應該有可轉換的接頭.........

网友H:
這台是技嘉去年的產品,剛測了8台新庫存品,規格還不錯,只是這台是AMD CPU,聲音比較大,另外有INTEL CPU版本,聲音會比較小。

•        Features latest AMD Richland APU A8-5557M
•        Features discrete AMD Radeon R9 M275X graphic card
•        Supports 2.5” thickness 7.0/9.5mm Hard Drives (1 x 6Gbps SATA3)
•        Ultra compact PC design – 0.88 L (59.6 x 128 x 115.4 mm)
•        1 x mSATA SSD Slot
•        2 x SO-DIMM DDR3L Slots (1333 /1600 MHz)
•        IEEE 802.11 a/b/g/n/ac Wi-Fi / Bluetooth 4.0 Mini PCIe Card
•        HDMI plus Mini DisplayPort Outputs (supports dual displays)
•        4 x USB 3.0
•        Gigabit LAN
•        Headphone jack
•        VESA mounting bracket (75 x 75 mm + 100 x 100 mm)

技嘉 Mini PC Barebone (BRIX) 系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次在MOBILE01有看到網友將手機接小米電視打遊戲...
市面上應該有可轉換的接頭......... ...

單一功能的應該不是問題,你有看我在18#所寫的嗎?
就是說把手機打造成類似你介紹的這個硬體,可以同時接多樣的外接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台是技嘉去年的產品,剛測了8台新庫存品,規格還不錯,只是這台是AMD CPU,聲音比較大,另外有INTEL CPU ...

這台也不錯...不知價格??
還有..她沒有VGA介面..有沒可轉換..接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單一功能的應該不是問題,你有看我在18#所寫的嗎?
就是說把手機打造成類似你介紹的這個硬體,可以同時接多 ...

手機因為是屬於輕便隨身攜帶...
其他介面就沒了...不太能擴充..像是電動起子機又要鎖螺絲..又要鑽牆壁..還要拆傳動..

网友I:
這台也不錯...不知價格,能接HDMI嗎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台也不錯...不知價格??
還有..她沒有VGA介面..有沒可轉換..接螢幕..

沒屋頂的有賣,這台只有HDMI介面,有轉換線可以轉為VGA。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台也不錯...不知價格,能接HDMI嗎

沒屋頂有賣,只有HDMI介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目前手機的USB裝置好像都是以單一為主,一則充電,一則資料傳輸,若是以後有廠商開發出類似筆電有多個USB的, ...

小弟之前手機Sony XPERIA ion LT28i有出擴充底座DK20多媒體機座
底座上有兩個usb,一個mini HDMI,一個MINI USB接頭.
我也接了一大堆東西放到電視上操作,
但ANDROID手機的功能還是無法完全取代電腦,
除非是微軟出的Windows 10手機Lumia 950 XL,倒可以直接擴充成電腦用.如下
http://www.ithome.com.tw/review/99176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mobile/accessory/hd-500/

至去年底常出差東奔西跑還一直在觀望這產品,
但今年一直被關在辨公室就沒有行動電腦的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弟之前手機Sony XPERIA ion LT28i有出擴充底座DK20多媒體機座
底座上有兩個usb,一個mini HDMI,一個MIN ...

這個雖然有此功能,但是價格太高了,有錢人可以考慮,不過站在用舊的手機系統來考量的話,若是週邊沒有較低的價格,那也是沒有用的.

网友:
若是給大尺寸電視用........
電視螢幕都那麼大了,代表放電腦的空間也夠大,電腦其實不必那麼小台。

1. 買台筆記型電腦或WIN平板即可!
NB有螢幕+鍵盤+觸控+大容量HD+UPS...
NB可HDMI外接,不接電視也可把NB/平板帶出去用。
NB當然也可以接無線滑鼠鍵盤。

2. 更小台的Lemel智慧電腦棒 http://www.ithome.com.tw/review/103982 已經賣很久了!
我家人過去買2萬有找的50"電視機附送,原本是Win8,我已免費升級到Win10。
若1-2千元可接受,但3-4千元則嫌貴..
所以, Lemel智慧電腦棒賣得不怎麼樣,但可當做促銷贈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屋頂的有賣,這台只有HDMI介面,有轉換線可以轉為VGA。

昨天有在露X喵到.........價格...甚麼都沒有..甚麼都加價..是比對岸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弟之前手機Sony XPERIA ion LT28i有出擴充底座DK20多媒體機座
底座上有兩個usb,一個mini HDMI,一個MIN ...

其實...3C產品目前都在做溝通橋梁..
讓介面都能一貫..期待....

网友K:
Lemel智慧電腦棒最近似乎比較難買到了,可能不太好賣!
不過,華碩有較新的 ASUS VivoStick 四核 W10 口袋型電腦棒 有USB3.0。但賣到4990元
Atom x5-Z8350 處理器
2GB LPDDR3 1066 記憶體
32G eMMC 儲存容量
802.11 a/b/g/n/ac 無線網路
Windows 10 作業系統

但若花了4~5千買個2GB/ 32G沒螢幕的電腦棒,
倒不如花6~7千元 買個2GB/ 32G有螢幕+電池+鍵盤的小筆電
像 ASUS E200HA 11吋小筆電(x5-Z8350/2G/32G/W10/藍),同樣有USB3.0,賣6990元
6990元小筆電的硬體規格和賣4990元Windows電腦棒幾乎相同,
小筆電多花2千元則多了螢幕+電池+鍵盤+觸控+讀卡機+網路攝影機,Windows電腦棒要怎麼賣?

而大陸小型迷你電腦 2GB/ 32G賣750人民幣,約3600台幣,雖然便宜了點,但搞不好不含Windows10?

楼主:
引用 网友K:
Lemel智慧電腦棒最近似乎比較難買到了,可能不太好賣!
不過,華碩有較新的  ASUS VivoStick 四核 W10 口袋型 ...

有WIN7就很夠用了...
WIN介面變多又複雜..很多都用不上..XP最好用.....

网友L:
如果不考慮價格的話 還真想給他敗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不考慮價格的話 還真想給他敗下去

看是哪方面使用...一般文書不狂打GAME者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WIN7就很夠用了...
WIN介面變多又複雜..很多都用不上..XP最好用.....

... ... ...

楼主:
有年紀了..愈不想學複雜的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年紀了..愈不想學複雜的東西........

我是用xp3,有台二手筆電有win7,罷工了 ...
學習新東西,腦袋才能長出新的突觸.

网友M:
在PC家有一款超小型的電腦,除了RAM小了點只有2GB外,還可以擴充2.5"的9MMSSD
http://24h.pchome.com.tw/prod/DSAA92-A9006TUN3?q=/S/DSAA92

這款外型也不錯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公司行號,上上網、打打文件應該夠用,而且小巧不位空間,但要是重度遊戲愛好者可能就不實用了!
但不 ...

這跟網拍上的樹莓派很像, 搞不好就是同一種東西, 樹莓派可以用 linux

网友:
這電腦我個人看法
1.適合家裡跟電視結成多媒體
2.公司行號可以跑虛擬桌面
3.小型簡易文書工作, 但不適合多工作業

工具在人用, 用對地方就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台灣有做,只是不在我這裡,下星期我拍照片給大家看。

期待你的照片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來,來,來,教一下,如何加螢幕,加硬碟,加鍵盤,不要跟我說加千元的那種鍵盤喔 ...

以下的這種不 ...

在Android手機上跑Windows XP實作<--找不到這篇耶, 我想看一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昨天有在露X喵到.........價格...甚麼都沒有..甚麼都加價..是比對岸貴......

因為, 都是跟對岸的掏寶買來的, 加上運費後, 還要加上保固, 自然就貴了
但人家有承擔風險, 減少我們購買的風險,  自然人家要有合理的利潤

网友F:
引用 网友N:
在Android手機上跑Windows XP實作

喔,我忘了當時連結時哪裡出錯 ...
不過你也越來越懶了喔,google就有了啦,找不到的就真的"牛無奶"了,喝白開水了 ...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喔,我忘了當時連結時哪裡出錯 ...
不過你也越來越懶了喔,google就有了啦,找不到的就真的"牛無奶" ...

我以為是你發表在痞酷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以為是你發表在痞酷的文章

喔,原來是這樣,不過在痞酷發表的文章,我也常透過Google查詢,不信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PC家有一款超小型的電腦,除了RAM小了點只有2GB外,還可以擴充2.5"的9MMSSD
http://24h.pchome.com.tw/pr ...

不錯看.......小到連數據機都比他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因為, 都是跟對岸的掏寶買來的, 加上運費後, 還要加上保固, 自然就貴了
但人家有承擔風險, 減少我們購買 ...

好像機板是台灣做的......占X廠商有說.....

网友A:
不說我就又忘了,先看看這台小不小?

下面這台就更小了。

還不夠小?下面這台更小,不過外殼不知丟到那裡去了,只剩下主機板。

這台主機板跟3.5吋的硬碟同寬,長度卻只有硬碟的3/2,那它的CPU 在那裡?在背面。

這種CPU 也用在近期的筆電上,我拿一個全新未焊的CPU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注意下面的照片,其實它並不是平的,而是有一些弧度︰

或者我拉一條直線大家就清楚了。

再從背面看︰

不是平的能焊嗎?事實上是可以的,CPU 原本是弧形的,BGA 焊完之後就變平的了,很神奇吧!以上都是台灣做的唷!
另外還有一台被塞在最底部,明天再拍給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說我就又忘了,先看看這台小不小?

確實很小台

网友A:
終於把最後一台給挖出來了。

這台是使用2.5吋的硬碟,下面的照片中,右邊電池擺放處就是放硬碟的地方,大家想像一下就知道大概有多小了。
這台有內建記憶體,也可以擴充。嗯!裝個硬碟再擴充一支記憶體就可以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說我就又忘了,先看看這台小不小?

有弧度可能減少冷焊, 應該是當打到主機板時, 剛好變平的, 如果是平的, 打下去就反而會凹下去, 造成冷焊
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終於把最後一台給挖出來了。

少了POWER的體積...少了各種風扇的體積..少了可擴充PCI的體積
CPU..主機板..RAM..都縮水..
還有幾乎都沒了大顆的電容....
真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