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LED日光燈DIY(110V直驅,與本來電壓195V不合)

楼主(2016-10-29):
看到k.wang大這篇{[一般家電] LED日光燈拆解。
三星LED燈管可直接裝上一般非電子式日光燈。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E5%85%89%E7%87%88
組了一支110V直驅38燈*0.5W 4尺日光燈管(整流+4.7UF電容以1.2K1W電組限流。試試!
插上市電110V不是很亮應再加一串並聯較剛好。
先拆下閃光器,量電壓。
195V裝上閃了一下就不亮了。還好沒燒毀。只能用外接110V市電了。
請教痞友前輩們,該如何改才對?

网友A:
家用110V四尺日光燈安定器有升壓作用,必須將安定器拆除修改線路,讓兩端燈座各接110V一條線,就可以適用110V LED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110V四尺日光燈安定器有升壓作用,必須將安定器拆除修改線路,讓兩端燈座各接110V一條線,就可以適用11 ...

只是不解三星燈管只有電子式要改線路,一般的只要拿下閃光器即可安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不解三星燈管只有電子式要改線路,一般的只要拿下閃光器即可安裝。  ...

要看LED燈管電源迴路設計,目前大部分都是做成全電壓,AC90~240V都可以使用,若電源迴路只針對110V設計,超過容許電壓有可能會燒毀。

市售LED燈管電源部分大都是採用定電流設計,好一點的還有內建PFC。

不管是否為全電壓設計,一般日光燈改裝LED燈管最好將安定器迴路BYPASS,負載電流流經安定器會增加功率損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