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鬧鐘液晶螢幕不清晰檢修

楼主(2016-10-29):
鬧鐘的液晶螢幕在半年前開始出現斑點,拆開後發現基板是把塑膠熱融、固定,嫌麻煩,因此暫時恢復,沒有繼續動手。

後來斑點變大很不方便,最近看到實例分享,[實例分享] 遙控器(儀錶)液晶螢幕變黑 DIY,也來動手改善。

故障情形

內部概觀

內部近拍

反光紙故障情形

拆除反光紙、清理殘膠

檢修完成

這樣,又可以用10年了。

网友A:
大大拆除反光紙後也是換上鋁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拆除反光紙後也是換上鋁箔嗎?

lazy大大,

直接貼上裝飾用銀色膠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拆除反光紙後也是換上鋁箔嗎?

補充照片,

就用這樣膠帶拼貼在液晶玻璃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照片,

就用這樣膠帶拼貼在液晶玻璃背面。

這個東西好喔,如果用鋁膠帶,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照片,

就用這樣膠帶拼貼在液晶玻璃背面。

水喔!這個感覺比較好 鋁箔會因為稍微凹折 就會有明顯的摺痕

网友:
今天手癢也拆開電話來處理
因為這種膠帶其實都不夠寬
勢必要貼兩段,畫面正中間就會有一條線

所以貼的時候不要從最邊邊貼,那邊畫面上看不到
這樣可以讓那條線不要再畫面正中央,位於上面和下面 畫面比較好看

畫面中間就會有一條線

畫面中間就會有一條線

從邊緣貼的話,膠布不夠寬

從邊緣貼的話,膠布不夠寬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這是沒屋頂買的。不錯用。一條2塊,當初買加上運費30元就多買一些了。

网友C:
額外請問 那個殘膠 用什麼去除比較有效率?
我試了塗上去漬油  效果普通
後來只好拿橡皮擦  來回耐心的摩擦

网友:
重新塗膠但殘膠要清除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額外請問 那個殘膠 用什麼去除比較有效率?
我試了塗上去漬油  效果普通
後來只好拿橡皮擦  來回耐心的摩擦 ...

指甲小心的刮、橡皮擦也是小心輕輕擦拭。

网友D:
看電視有介紹用膠帶可以去除殘膠,不知是否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電視有介紹用膠帶可以去除殘膠,不知是否真的

也是有用膠帶,以子之膠攻子之帶,

交替使用,

最後算是用橡皮擦收拾殘局。

网友:
丙酮,去光水除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沒屋頂買的。不錯用。一條2塊,當初買加上運費30元就多買一些了。

把壞很久的交流表拆解 ... 應該沒救了吧 ... ?

网友:
還有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