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離式冷氣擺葉的步進馬達的接線法

楼主(2016-10-29):
分離式冷氣擺葉的步進馬達壞了,原來的馬達型號是MP35EA,因買不到,淘寶網有同型號可買但可惜的是淘寶的賣家說不能寄送到台灣,只好市面上找到一款型號為ST35,兩款外觀尺寸一樣,也是6線但顏色排列不一樣.

MP35EA(藍.紅.橙.一組),(黄.茶.粉紅一組)
ST35 (藍.茶.黃一組),(橙.紅.粉紅一組)

想用ST35來代用MP35EA,請問各位前輩,如何用電表找出相對應的線路接法

另一問,大陸為何這種零件不能寄到台灣,說這是禁運品

网友:
這是馬達接續圖,參考一下
一般是正插或反差看運作情形,不會動作才會對照線路圖

网友:
沒有原廠規格書狀況下,必須用電表歐姆檔測量找出中心抽頭那條線,之後接線上機測試,若是方向相反可將其中一組線圈非中心抽頭線兩線對調。

网友:
來看看的,學習一下

网友:
透過轉運,錢要付多一點

网友:
這個小馬達經常壞,我家也壞了,東元的冷氣

网友:
馬達  有磁性

网友:
ST-35 :  stepper motor : 12Vdc / 32mA
n B1 : pink
n A1 : orange
n A2 : yellow
n B2 : blue
n GND : red
n GND2 (for MOTS2) : brown

76.02 KB, 下載次數: 112

网友:
因該沒有吧~~可能是你找的賣家.他本身沒在送國外...
或不然...沒有配合的貨運吧~
這個型號..我在3年前..有跟大陸買過...
我記得是用順風寄來的.
但露天有在賣啊..一顆才150而以.
幹嘛..還要跟大陸那邊叫貨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