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焊接電扇啟動電容

楼主(2016-10-29):
老婆大人搬台故障電扇回家,

插電用手觸覺,有過電感,但是不轉,

推測是啟動電容壞了,還在想怎麼買零件,

繼續動手拆修,

也算幸運,是焊點開掉,焊接回去就可完工。

可事情不是人想的簡單,以我粗糙手藝焊不起來,

知道是氧化了,只好一字起子加僅有的小片砂紙使勁磨除,

勉強焊上,順便清理,上班使用。

网友A:
焊接線頭有變色,
先剪掉一小段,
先塗一點錫油,
焊槍熱加點焊錫(銅線有吃錫狀態),
再焊到電容,
這樣就容易焊接起來,
那兩條前端看了真擔心..

网友:
用夾接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線頭有變色,
先剪掉一小段,
先塗一點錫油,

sandy大,

照片上外皮硬掉的電線前端有剪除才焊回。

電子不是本科,只是好動,簡單使用焊槍、銲錫、動動手,

前次學前輩更換液晶螢幕電容,算是賺回螢幕、也是賺到一只吸錫器,

是該繼續充實用具了,下次目標就來採買錫油。

网友:
看來焊接有待加強

參考 sandy319 大所說的方法

焊起來就會比較順

然要順便轉動扇葉
看有沒有卡卡的
軸心加點油保養一下
吹起來會風力更加強勁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sandy大,

照片上外皮硬掉的電線前端有剪除才焊回。

我也不是本科,
以前一直焊不好線(不吃錫),
網路找的知識,
分享給你...
焊油買便宜就好,
焊槍可買goot的,
我用傳統30w用好幾年,
現在用goot的TQ-80兩段(接收別人不用的),
現在也買不到此型...

网友B:
當導線變黑氧化時,一定非常難焊,如果線還夠長,你可以剪掉一小段剝皮後看看導線是否呈現金屬原色?如果還是黑色,那可能是整段導線都氧化了,最好是換一條沒有氧化的導線,否則很可能會有電線走火的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本科,
以前一直焊不好線(不吃錫),
網路找的知識,

嗯,

焊槍已經有了,繼續撐著玩,

焊油買便宜的,犒賞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導線變黑氧化時,一定非常難焊,如果線還夠長,你可以剪掉一小段剝皮後看看導線是否呈現金屬原色?如果還 ...

好,

以安全思考,

下星期重新把線路看一下,

結果再回報。

网友:
練久就會更好了

楼主:
買錫油來練習焊接,

剪掉氧化銅線,

加一段延長線才好焊接,

回復固定,

繼續觀察。

网友:
繼續觀察,

网友:
原來的線芯很新,
這次焊的真漂亮..

從白色外圈稍微剪開,
線就可以拉長,
就不用再加一條線延長.

网友:
看起來跟我上個月修的電扇很像,啟動電容壞了,會轉,但很慢,換一個電容就修好

网友:
表面氧化層需要先清除 可以先用助焊劑及搭配砂紙使用清除

网友:
樓主會這招,很多家電都可自己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