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NA-110GT 迴轉盤不轉~

楼主(2016-10-29):
國際牌 NA-110GT 迴轉盤不轉~

一早,洗衣機發出異音,將洗到一半的衣服拿出來,檢查洗衣機

發現洗衣機內部的旋轉盤轉不快(像是空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PkW955gnI&feature=youtu.be

一開始我以為是皮帶爛了,拆後蓋,去摸皮帶,整條發帶爛爛的,翻倒機器,從底部看,皮帶快爛了,趕快去買條M22 來更換

換完之後還是一樣空轉。

上網查,查到『摩擦彈簧』,先設法拆~~拆了好久才拆下『摩擦彈簧』,看不出異狀,

而且我查了一下,摩擦彈簧有問題,會導致外桶不會旋轉拖水,和底部洗衣的旋轉盤無關

我試著握住軸心,請人轉洗衣機的旋轉盤,旋轉盤轉動自如

正反轉的齒輪掛了嗎?

※找不著傳統洗衣機馬達的分解圖,不想再拆下去,請指教

网友:
可能單向培琳壞了吧,變空轉, 我猜
沒拆過洗衣機

网友:
先看迴轉盤 中心的齒溝 有沒損壞
沒壞的話  就是 軸心壞了

网友:
徒手轉動洗衣轉盤  如果密合度不佳  應是轉盤軸心磨損了

网友:
建議換新的..
軸心要自己換有困難度.

网友:
『摩擦彈簧』跟脫水不乾,有關系吧

网友:
轉盤的螺絲有沒有鎖緊?

也可能是轉盤滑牙了,把轉盤中心的螺絲退到一半或剩1/3,螺絲不要整個退出來,
再拉住螺絲,把轉盤整個拔起來看看!

我家國際牌用了15年也轉盤滑牙過,找原廠來修,大約1500元。
若自己跟國際牌服務站買零件,可省下檢修費。
國際牌洗衣機在服務站買零件並不貴,可能比拍賣網賣的便宜!

當初雖然知道是轉盤滑牙,服務員就帶了個該型號的轉盤,
但我把螺絲退出後沒有施力點,就是拔不起來,還以為要拿用什麼專門的工具,
結果服務人員來,也沒拿工具,轉盤一下就被拔起來了!沒看到他怎麼拔....
我才推測出應該是轉盤螺絲不要整個退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