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年久已不見廠牌 空氣幫浦 故障原因 電磁鐵PT斷線

楼主(2016-10-30):
空氣幫浦
宜蘭 朋友有機製肥 曝氣用電磁式空氣幫浦

故障原因為有機製肥酸鹼侵蝕造成電磁鐵PT斷線

電磁氣動電路圖:

打氣機基座 中間部分為磁石 PT電磁鐵雙組  推挽式雙氣筒:
打氣機 基座

2PIN PT斷線:

2PIN PT斷線1:

3PIN斷線 :

故障原因為有機製肥酸鹼侵蝕造成電磁鐵PT斷線

修理一: 把山型矽鋼片退出重繞線圈。 試著退出山型矽鋼片, 退敲不出,且重繞線圈費時不易施工!

修理二: 拆開黑色保護膠帶 觀察線圈繞製方向為左手拿著接PIN側, 順時針繞製。

決定暴力掀開PT內圈線圈頭:

線圈退環  接 : 把線尾移除,逆著線圈繞線退一圈,  除去漆包重接PIN頭。剪去多餘部份,絞接加焊在線圈頭上。 斷線部份, 再做出接PIN 。
線圈退環  接 :從照片中可發現 ,PT線圈兩線頭 ,皆已銹斷。選擇線圈用 退環  接, 兩線頭重做增加導電可靠性 ! 且也可解決臨時 找不到漆包線的問題。

有了施工方法就快了 !

2PIN PT線圈退環  接: 檢查線圈重接沒有斷線 !

3PIN PT線圈退環接:檢查線圈沒有斷線 !

電磁鐵維修完成:

2PIN電磁鐵內阻70歐姆:

3PIN電磁鐵內阻70歐姆:

斷腿的X2電容

250V 3A 127度 溫度保險絲:

完修 PIN上AB膠 特寫:

補充內容 (2016-11-1 09:43 PM):
從(第九圖)
可發現電磁鐵,退敲不出的痕跡 !
修理一: 把山型矽鋼片退出重繞線圈。 試著退出山型矽鋼片, 退敲不出,且重繞線圈費時不易施工!

補充內容 (2016-11-15 11:13 AM):
當初嘗試去接續斷掉的 2PIN PT和 3PIN PT ,那僅剩的5mm線頭也是被酸鹼銹蝕。結果一刮漆包層,線頭竟然齊頭斷了 ! 將軍 !!! 死棋 ! 沒解了 !!! ???

補充內容 (2016-11-15 03:11 PM):
長年吃了,這麼多 有機蔬果。怎能就此就被打敗: 所以有修理一、修理二 方案。

网友A:
想知道線圈最外層有無包覆絕緣材質,
是什麼材質?
謝謝~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線圈最外層有無包覆絕緣材質,
是什麼材質?
謝謝~

從第六圖可見,這顆電磁鐵 ,線包沒有浸泡絕緣漆 ,(圖一)只有在最外層包上 ,一般PT專用絕緣膠帶 。
年久了所以很好剝離,完工再穿回原來絕緣膠帶固定包覆 。
不知 是甚麼材質?
變壓器絕緣膠帶

補充內容 (2018-4-12 10:55 AM):
http://pantechtape.com/product/etape/etapec.html 不知 是甚麼材質? ...耐熱電器絕緣膠帶
變壓器絕緣膠帶...PET耐高温胶带黑色玛拉胶带 变压器电池绝缘胶带 5S定位胶带

网友B:
這台的作用是用來打氣,怕分解的細菌會沒空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的作用是用來打氣,怕分解的細菌會沒空氣嗎?

應該是曝氣 用,怕分解的細菌會沒空氣 。

网友C:
這具身經百戰的SANWA電表是寶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具身經百戰的SANWA電表是寶物啊!

這是我用的第二台指針電表,當初在ˊ中華路一棟二樓買的。記得那時好像400元 。
我第 一台電表是SANWA 22.5V電池電木製表殼 底座是鐵的 大便當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我用的第二台指針電表,當初在ˊ中華路一棟二樓買的。記得那時好像400元 。
我第 一台電表是SANWA 22 ...

應該不只這個價錢,民國65年上高工時買不起sanwa電表,當時買台製YF-370記得就要300多元。

使用22.5V電池的大便當型號是360-YTR,買過這種電表的人都是阿公等級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高手果然在民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不只這個價錢,民國65年上高工時買不起sanwa電表,當時買台製YF-370記得就要300多元。

使用22.5V電 ...

3X~4X年前....
YX-360TR小針式表棒:

新的承襲原360-YTR採用搭橋式配置 機身製造號碼 :00  字頭 第四萬多台 !

表盤 製造號碼:也是 0  字頭 !

表頭 製造號碼:
說明書:
零件列表:

另外一個電表:
YX-360TRs大針孔式表棒:

採用PCA方式配置:機身製造號碼

表盤 製造號碼:

网友:
引用 楼主:
3X~4X年前....
YX-360TR小針式表棒:

這兩個錶都可以當傳家寶了。

网友:
行伍出身的老師傅,功夫硬是要得 !

网友: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恭喜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