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鋰電池充電板測試

楼主(2016-10-30):
1.TP4056芯片為常用的外接鋰電池充電器,利用改變線路中的電阻值,即可改變充電的電流量,其建議的充電電流量,為電池容量的0.37C,如容量標示為3000mAH(1C)時,可採用約1A的充電電流,另其可外接2顆不同顏色的LED,以辨識電池是在充電中(紅色LED),或是已充飽(一般為綠色或藍色LED).
2.此充電芯片的工作模式,為先定電流充電後,達到一定的充電電壓值後,再改為定電壓充電,直到充電電流下降至一定准位後(設定電流的1/10),充電迴路便被切斷,並以藍色LED亮起,以示告知充電完成.
3.影片中教你如何搭配示波器,可作出TP4056的定電流及定電壓的充電曲線,有興趣可自行測試比對.

4.TP4056的資料
5.請留意資料表中的電阻(Rprog)與充電電流的比例表,另線路中鋰電池中的第3線是何功能(即pin1的功能檢知)?

网友:
這個我也有買,我是買多個保護版的
不過我只會把輸入端1.2k(出廠值1000ma電流)
換個自已想要的電流,配備電阻,加個PIN,隨時可調充電電流,滿方便的,又便宜
抱歉還無法加分

网友:
這模組買過很多XDD
pin1是接ntc感溫元件
以防止充電時電池升溫過高
過高時就切斷輸出以防危險

网友A:
請問版大:有品質較佳的2串鋰電池充電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版大:有品質較佳的2串鋰電池充電板嗎?

現在充電芯片應很成熟,除非偷料,我無法給你確切建議,看看有無其他痞友有好的建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充電芯片應很成熟,除非偷料,我無法給你確切建議,看看有無其他痞友有好的建議? ...

目前公司用的2串鋰電池充電板是訂做的,品質很差,常燒毀,聽說晶片還有燒程式,我知道一般pwm ic 是不用燒程式,該pwm ic無編號。
該pwm ic一定要跟那家公司買,要擺脫這種夢靨,需要換掉品質很差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公司用的2串鋰電池充電板是訂做的,品質很差,常燒毀,聽說晶片還有燒程式,我知道一般pwm ic 是不用 ...

先參考看看.
https://s.taobao.com/search?ie=u ... &source=sugg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