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LM-32V37 請問這是電源板的問題嗎?

楼主(2016-10-30):
各位大大好

一台聲寶的LV-32V37,請路過的大大協助一下,謝謝

機型:聲寶 LM-32V37

問題點:如下列影片,畫面會有橫白條紋出現,有時熱機久一點,畫面會正常,也無條紋出現,
之前電容大肚,除了一顆1500uF/16v的手邊無料(但無大肚,量測容值及放電情形也算正常),其餘皆已更換,及補焊電源板的焊點
請問這是電源板的問題嗎?

異常畫面

機型銘牌

LM-32V37

LM-32V37

背照圖

背照圖

背照圖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高壓板

高壓板

高壓板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型號

楼主:
Youtube 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NF-j7lFG_jk

网友A:
如果是我我會往主板查找

网友B:
這應該跟第四台有關吧,

网友C:
這年頭第四台不都數位化了,還有直接接tuner的鄉鎮壓,建議你多爬文,拿一台dvd測試,你就知道了,已經有大大指引你明路了

网友:
主板問題比較大n_1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會往主板查找

這有得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跟第四台有關吧,

謝謝大大

家中其他台電視的訊號是ok的,所以.訊號源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年頭第四台不都數位化了,還有直接接tuner的鄉鎮壓,建議你多爬文,拿一台dvd測試,你就知道了,已經有大 ...

謝謝大大

希望不是主板的問題,那有得搞了

楼主:
謝謝大大.那有得搞了

网友:
主板問題+1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大概有譜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提示
測了AV端子.HDMI皆是正常畫面,唯獨有線電視訊帶雜訊.
看來應該是""踢U那""的問題了.待料回來再行測試了.

請教大大們.這""踢u那"",有維修的價值嗎? 謝謝

网友:
我覺得...想修就修,我家這邊的第4台將要全面數位化,沒用機上盒看不了...
如果是要自己拉天線吃免費的數位電視訊號,那還要電視能解HD,我的舊型
SD的就好幾台不能看,最後還是去弄了一台HD的機上盒...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更換Tuner後.已完修.
用心細膩度不足.判斷問題不夠精進
繼續學習中

网友D:
恭喜完修,維修其實就是經驗的累積,修多了看多了就知道問題在哪!共勉之!

网友E:
拍手叫好,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維修其實就是經驗的累積,修多了看多了就知道問題在哪!共勉之!

謝謝大大鼓勵.繼續累積經驗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手叫好,完修了。

謝謝大大.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