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H97-PRO-GAMER BIOS修改分享

楼主(2016-10-30):
型號:H97-PRO-GAMER

狀況:很多同學都知道華碩的BIOS.越來越多為CAP格式.只能在主機板還能開機時.進BIOS更新
     但-若無畫面.可能就要透過燒錄的方式.不過.此CAP檔若直接使用燒路機燒錄-是不會開機的
     此時就要作一些小修改.因為很簡單.所以分享上來.若難一點的.就要請教獅子魚大大了

主角:H97-PRO-GAMER 紅色圈為BIOS IC

官網下載後的檔案.解壓縮為CAP檔

這裡有個免費的十六進制編輯軟體.

使用HXD開啟舊的"可疑"BIOS.我們需要找一個特定位址(但若全部為FF-就GG了.要用另一種方式.這裡先不談)

開啟舊檔案後.起始位置為00000000.這一列都是FF   但-00000010 這一列就有數字.就從這裡開始
我隨便將9組字串反白.接著複製

現在-開啟剛下載的2503.CAP檔.會發現前端完全不類似(甚至不一樣)

接著點搜尋--->貼上字串--->選擇十六進位制---->按確定--->搜尋到的位址為00000810.就是這裡

從00000800開始是要保留的.往上都要框選準備刪除

刪除時會有詢問視窗--->按確定

仔細看.前端字串已經一樣.此時就可以儲存了

按文件---->另存為--->將此檔案另外儲存.就可以使用此檔案來燒錄

在這一片主機板上我已經驗證過-可以使用.若重新燒錄完.還是不能開機.就有可能非BIOS問題

网友A:
這麼祕密的資料都有, 厲害
其實0x7ff前面那段用來幹嘛的, ASUS為什麼有寫, BOOT LOADER ?.

网友:
這是桌機的改法
筆電改法又不同
現在的機子都要先把自己本身的BIOS備份下來
將來有問題修改就比較容易些(內涵一些序列號跟MAC地址)
就算壞掉不開機用燒錄器也要備份下來修改看看能不能開機

网友B:
H97耶!!!
還蠻新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麼祕密的資料都有, 厲害
其實0x7ff前面那段用來幹嘛的, ASUS為什麼有寫, BOOT LOADER ?.

嗯.這一段.可能要等-對華碩bios熟悉的朋友來解釋了....對我而言.華碩的bios越來越不友善.桌上型如此.筆電也一樣.照官網提供的.都只能用在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H97耶!!!
還蠻新的說@@

嗯.還在保內.只因為發現 CAP檔有機關.所以研究一下

网友C:
太讚了,修改bios code。

网友D:
班長最近很忙喔,
難得再看到你的大作,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讚了,修改bios code。

謝謝.也歡迎你喔

楼主:
謝謝你.你這ID取得好.八月秋風.今年太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班長最近很忙喔,
難得再看到你的大作,
感謝分享~

對啊.工作沒做完.它還是躺在那裡.所以就......很忙.哈哈

网友E:
有一段時間都沒看到版大的實例了!
每次上來總覺得少了些什麼呢!

之前就很納悶,CAP到底該怎麼改才能正常使用。
而且現在很多家也都改成CAP格式了,硬上不一定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段時間都沒看到版大的實例了!
每次上來總覺得少了些什麼呢!

哈哈...所以才需要大家互相分享.來抵抗日新月異的科技浪潮

网友F:
這改法可以更簡單
用MMTOOL 5這個程式開啟你要修改的BIOS.CAP
另存新檔附檔名為ROM的就可以了

不過還是謝謝分享^^

最近再想辦法能不能讓Acer一張H67的板子吃Ivy架構的CPU(原廠BIOS無更新...目前只能吃SB架構的1155)

楼主:
不客氣.也謝謝你加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改法可以更簡單
用MMTOOL 5這個程式開啟你要修改的BIOS.CAP
另存新檔附檔名為ROM的就可以了

如果開啟檔案--->再另存新檔.選擇ROM格式.其他什麼都不用做.那--這個程式確實厲害.

网友F:
我是在Z87板子的BIOS刷Nvme模組(為了PCIe SSD)時發現的
不然.CAP放進去燒就說檔案超出長度QQ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在Z87板子的BIOS刷Nvme模組(為了PCIe SSD)時發現的
不然.CAP放進去燒就說檔案超出長度QQ ...

嗯.謝謝分享.若有任何新發現.也歡迎分享上來喔

网友G:
感謝chiyimonitor大的分享 這樣的密技不容易給你按個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謝chiyimonitor大的分享 這樣的密技不容易給你按個讚

謝謝你.按讚也要幫我加個分.別浪費喔.

网友H:
就是愛"教學文章"

話說回來,這適用每一款bios嗎?  還是只適用華碩呢?  (小疑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愛"教學文章"

話說回來,這適用每一款bios嗎?  還是只適用華碩呢?  (小疑問)   ...

目前只有在華碩上.發現這方法.其他還沒碰到

网友I:
雖然我不懂 但是  太厲害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雖然我不懂 但是  太厲害了 ~~

實際去做一次.也許就不覺得難喔

网友J:
剛遇上--來玩玩看--現在 BIOS 越來越大了 W25Q128FV    感謝分享

最後存檔要改名為 *.BIN 檔 - 終於會了 --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剛遇上--來玩玩看--現在 BIOS 越來越大了 W25Q128FV 感謝分享

如果是華碩主機板.應該這樣做就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華碩主機板.應該這樣做就行

應該知道那錯了--存檔時要用 .BIN 是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應該知道那錯了--存檔時要用 .BIN 是吧 !

我好像輸入檔名後.就自動存成BIN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