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25+ 高壓板元件求助

楼主(2016-10-31):
之前上惜物網標到一台VW1925+, 用了半年以後出狀況了
電源顯示燈是亮的, 但是只顯示了2秒鐘就黑屏了
本以為是顯示卡的問題, 後來換了台電腦發現還是一樣, 確定是螢幕出狀況
剛剛把拆開檢查結果, 電容都還OK 並無爆漿或凸起, 但是高壓板的部份有一個元件燒的面目全非, 應該就是造成黑屏的原因...

這就是高壓板主體, 編號 AIP-0160

這就是高壓板主體, 編號 AIP-0160

這就是有問題的高壓板, 編號 AIP-0160

背面全貌, 左下角有一個元件燒了

背面全貌, 左下角有一個元件燒了

主板背面全貌, 可以清楚看到燒掉的地方

放大

放大

放大圖示, 左邊那顆 (c135) 編號是AO4606, 右邊那顆則是已經無法辨識

這片全新的板其實也不貴, 不過說如果可以買的到元件的話想自己搞搞看...

如果哪位大大手上有相同的板子的話, 還望提供一下元件的編號.....  感恩!

网友:
我的是VW192S,電源板燒了三次的電容和三極管電晶體,前天才換電容修好,昨晚又突然不過電掛了!這型號類型的電源板特別會燒,應是設計散熱不良引起,一早急用立刻去順發先買新螢幕使用,電源版決定上網買塊新的了 !

网友:
都是用在高壓板的部份,燒毀的應該也是AO4606。

网友:
一樣是AO4606.

网友:
仔細看一下電路就可以發現..一個管上燈一個管下燈.....都是八腳IC....所以2顆都是一樣的

网友:
光煥這顆沒用!!  燈管應該是掛了!!

我試過好多次!!  最後  改高壓 比較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