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力壞膜

楼主(2016-10-31):
                                   這台想說不換膜了.直接換面板可是找不到面板規格書.有人可幫忙嗎?

网友:
我還以為你要發換膜維修實例!

楼主:
歐.厚工. 風險又高 你要跟我研究如何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歐.厚工. 風險又高 你要跟我研究如何換嗎?

我可以幫你拍照片

网友:
這型號偏光膜似乎特別容易壞阿

网友A:
SONY會認面板,不同型號不能直接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會認面板,不同型號不能直接換

啊!這麼說.那就只有換膜一途了嗎?

网友:
我還以為你要發換膜維修實例!+1

网友B:
找同面板來  也是遲早會再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同面板來  也是遲早會再壞

所以像這種情形,就不要修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像這種情形,就不要修了嗎

通病

网友:
這應該有年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像這種情形,就不要修了嗎

只有換膜了

网友:
我還以為你要發換膜維修實例!+1

我可以幫你拍照片+1

网友D:
   sony 32s5500  這型的 T-con 是可互換的,

   只要找到良品或已換好偏光膜的面板,是可換用的 !

然而…因同時期的產品其劣化周期是相同的,

因此…就算找到未換偏光膜的良品,其可使用的壽命也不長 !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ny 32s5500  這型的 T-con 是可互換的,

   只要找到良品或已換好偏光膜的面板,是可換用的 !

我的意思是找奇美或友達或LG的面板.如果背光不合..那就只換玻璃.可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找奇美或友達或LG的面板.如果背光不合..那就只換玻璃.可行嗎?

只換玻璃....玻璃是什麼?....那層是液晶板...
你真的有拆過面板就會知道構造了...
你的型號上面標很清楚 LTY320AP03
而且這塊是通病 請善用蒐尋.. http://bbs.pigoo.com/thread-5257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找奇美或友達或LG的面板.如果背光不合..那就只換玻璃.可行嗎?

重點是沒有規格書~
如何更換呢??~
因為此面版的屏線是41pin的~
跟通常30pin or 51pin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找奇美或友達或LG的面板.如果背光不合..那就只換玻璃.可行嗎?

回大大您的話 …

   您想的這方法也不是不行,只是小弟我不會 !

   此機換膜比換不同型號面板,就維修來說,相對上會容易多了 !

网友:
重新貼膜難度很高還要將原本之膠清除乾淨

楼主:
還是徵不到規格書
想一想換膜跟換面板好像都不容易.那就放著.或當零件機吧.
謝謝各位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