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ASUS DRW-1608P燒錄光碟機疑問

楼主(2016-10-31):
這台IDE光碟機用外接盒接上WINDOWS 10,完全看不到光碟機出現,在裝置管理員下也一樣情況. 後來拆下在另一主機板裝上,開機用BIOS掃一下可偵測到,再重新裝回外接盒,接回WINDOWS系統,這次居然可以偵測到,並且能讀取光碟.這是什麼原因?

网友:
在我的WINDOWS 10中,若是光碟機中沒放光碟片的話,在檔案總管中是看不見光碟機的。

网友A:
接觸不良??
從狀況來看,感覺是接觸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觸不良??
從狀況來看,感覺是接觸問題。

搞不好他外接盒的USB線就接觸不良了......

网友:
外接盒用的變壓器電力不足或是接觸不良都有關係~

网友:
是外接盒內轉換晶片相容的問題

网友:
WINDOWS 10 DVD DRIVER 還沒裝完 所以看不到
要多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