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3742 電源高壓板零件阻值求助及無待機燈號

楼主(2016-10-31):
今天主角BENQ 3742 電源高壓板R13電阻燒毀,請問版上大大是否有人可提供阻值多少?此台無法開機無待機燈號,只有5VS電壓其餘全無.

今天主角BENQ 3742

今天主角BENQ 3742

電源高壓二合一板

電源高壓二合一板

電源高壓板R13電路燒毀阻值求救

電源高壓板R13電路燒毀阻值求救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A:
這機我有前幾天剛剛整理好。明天拆機看看

网友A:
R13~打印470———47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3~打印470———47歐姆

啊資大非常感謝您

网友:
痞酷網友就是多熱心,按鑽

网友:
只換那顆電阻是不會好的,試想那顆電阻是什麼作用,什麼情況下會燒毀? 點到為止!

网友B:
建議 D4和 U7 也檢查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議 D4和 U7 也檢查一下 !

D4看來是不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 D4和 U7 也檢查一下 !

Lijm 大大,謝謝指引方向,二極體檔位量測D4順向0.48V,應該是好的,U7拆下來跟另一個同編號量測也是樣。

楼主:
二極體檔位量測D4順向0.48V逆向不導通,二極體編號模糊無法購買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機我有前幾天剛剛整理好。明天拆機看看

阿資大,請問這台機子還在嗎?可否提供D4二極體絲印編號,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資大,請問這台機子還在嗎?可否提供D4二極體絲印編號,感恩。

已經賣出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ijm 大大,謝謝指引方向,二極體檔位量測D4順向0.48V,應該是好的,U7拆下來跟另一個同編號量測也是樣。 ...

R13 都掛了,左邊的 R70 我看也應該躲不過才是,一起換掉吧 !

D4 二極體編號不清,參考鄰近的二極體編號,一般都八九不離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