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情況下,關機狀態的手機能否追蹤?

楼主(2016-11-01):
聽過很多次這種說法,說即使手機關機,也仍然可以追蹤。

當然,我也聽說過如果被植入了惡意程式,會讓使用者以為已經關機了,其實並未真的關機。暫且不談這種情況。

我想知道的是:在正常情況下,關機狀態下的手機能否追蹤?並且,如果真的可以的話,其原理是什麼?

网友:
你所謂追蹤是指 GPS 嗎?
我以前都是把電池拿出來,不給它吃電,我想要做怪也難!不過有些機種電池無法取出,就不了解了!

网友:
如二樓Cremaker大說的,

手機關機其實並沒有真正關機, 而是處於一個 "待機狀態".
這個待機狀態有點像是電腦的S3或是S4的休眠, 為的是要能快速的開機.
只有拔掉電池, 手機才算是真正的關機的.

如果手機不是真正斷電, 它在背後還是加減可以做到與網路連接傳送資料的.

FYI.

网友:
你問題的答案,其實取決你背面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
不卸下電池為何會被追蹤
就目前的消費手機來看,沒有任何一款手機會設計在關機狀態下聯網的功能,所以很多人都認為關機狀態就是絕對安全的。其實並不是這樣,有很多工具甚至軟體都可以用來“改造”一部手機,令其在“關機”狀態下也能夠進行聯網。

普通用戶的手機都被追蹤了嗎
大家應該瞭解一點,在一般情況下,對於普通使用者來說,不會有誰想要刻意追蹤你的,想要實現定位追蹤,也並非簡簡單單就可以實現,GPS定位需要硬體支援,需要電池供電,一般消費級手機關機後,就算是深度睡眠狀態也是不足以支援GPS定位的。而Wi-Fi定位,關機後也是無法做到網路連接,所以也是無法被定位的。
至於基站定位,雖然沒有什麼限制,但是需要運營商配合才能夠調用資料,如果不是國家機構要進行高級追蹤,普通人很難通過這種方式追蹤別人,所以,目前來看只要你拿的不是一個被特殊改造過的手機,不是被國家機構高級追蹤,就不用太過擔心。

https://community.htc.com/tw/cha ... hread&tid=13909

用智慧型手機來監控你的另一半

http://download.ithome.com.tw/article/index/id/399

网友:
我也認為關機中無法定位+1

楼主:
各位的回覆及提供的連結,我都看過了,感謝各位!

如果我沒有誤解的話,結論應該是這樣:如果手機未經過硬體或是軟體的「加工」,正常情況下,關機狀態的手機是無法被追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