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示波器使用方法掛圖

楼主(2016-11-01):
這是來自對岸38度論壇的相關資料,有興趣的朋友請進入參觀,也感謝該文作者的盡心付出.
http://bbs.38hot.net/thread-217-1-1.html

請下載附檔觀看時較為清晰:

网友A:
謝謝版大分享!
作者選用的波形 上方 和 右方 似乎是 CRT映像管電視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版大分享!
作者選用的波形 上方 和 右方 似乎是 CRT映像管電視波形

應該是,可惜年輕時不夠用功,甚少去量電視上的信號波形,謝謝SIMON大的提點.

网友:
真棒︰是增加功力的時候了,加油!

网友:
謝謝分享 有沒有太克的操作說明

网友B:
請問各位大大,文件下載後,無法打開,是要有哪些動作,還是要下載哪些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各位大大,文件下載後,無法打開,是要有哪些動作,還是要下載哪些軟體

直接點選1#最下方的檔案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各位大大,文件下載後,無法打開,是要有哪些動作,還是要下載哪些軟體

按「我確定.....」那個就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點選1#最下方的檔案即可.

ciko.ciko 大;直接點選1#最下方的檔案,一樣出現上方那個方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我確定.....」那個就對了。

jungping大;按「我確定.....」那個,只是方塊消失,後就沒有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ko.ciko 大;直接點選1#最下方的檔案,一樣出現上方那個方塊

參考1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請問各位大大,文件下載後,無法打開,是要有哪些動作,還是要下載哪些軟體

把阿里旺旺卸載或關掉
他會對他覺的可疑的檔案進行更名
即使你按 我確定
他也只是把副檔名改回來
但主檔名會短少
然後改回來後他又會馬上再將這個檔案
歸類為可疑檔案
像鬼打牆一樣 然後主檔名就越變越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阿里旺旺卸載或關掉
他會對他覺的可疑的檔案進行更名
即使你按 我確定

minordoff大; 了解..謝謝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各位大大,文件下載後,無法打開,是要有哪些動作,還是要下載哪些軟體

阿里旺旺是個討厭的軟體

『擅自』把所有未關聯的檔案,和它的口袋檔案類型,全部給包進去它的軟體關聯了…

目前我還不會解,只會想把它搬到虛擬機器上使用

网友B:
阿里旺旺是個討厭的軟體,有在使用,又不能把它卸載,也不知如何暫時把它關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阿里旺旺是個討厭的軟體,有在使用,又不能把它卸載,也不知如何暫時把它關掉 ...

咦!奇怪啊...........,我也有裝阿里旺旺,我就很單純的按照一般關閉視窗的方式就可以關閉它了啊。

网友:
剛試了一下,把阿里旺旺右上的X關閉,在下載 示波器使用方法掛圖 跟9F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咦!奇怪啊...........,我也有裝阿里旺旺,我就很單純的按照一般關閉視窗的方式就可以關閉它了啊。 ...

剛試了一下,把阿里旺旺右上的X關閉,在下載 示波器使用方法掛圖 跟9F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