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 H61M -P22 P35 不定時重開機 不知道是否有通病

楼主(2016-11-01):
微星 H61M -P22 P35 不定時重開機  不知道是否有通病  版上有大大有經驗嗎?  會不定時就重新開機

网友:
這情形小弟也遇過,但晶片是P67。
也是不定時會重開,抓不到是哪個有問題。
小弟感覺是晶片有異常。

网友:
我最近有遇到電腦不定時掉電.........

很怪的是,掉電的時間不一定,且越來越短......直到後來開不起來......

換了power病情也沒有改善.....

一直抓不出來.....

後來看到,唯一能試的只剩下 [USB 3.0 PCIE卡]

就把卡上的外接電源拔掉,問題排除了....

我認為有可能是供電相關的IC故障了....

(當然也有可能是別的原因,但不妨試試)

[USB 3.0 PCIE卡]還在電腦上用,只是沒接外接電源而己.

网友A:
有可能如同上面大大所講USB3.0的IC零件故障
可檢查USB口附近八隻腳IC的零件看看
或者重刷BIOS不要刷最新的刷25.4版
可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141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如同上面大大所講USB3.0的IC零件故障
可檢查USB口附近八隻腳IC的零件看看
或者重刷BIOS不要刷最新的 ...

獅子魚大大 問一下  我的H61M 這兩張都沒有USB 3.0 是否是至直接檢查 USB 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 問一下  我的H61M 這兩張都沒有USB 3.0 是否是至直接檢查 USB IC? ...

是 不定時重開機時的溫度正常嗎
h61m-p23 b3.pdf (1.11 MB, 下載次數: 1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不定時重開機時的溫度正常嗎

溫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不定時重開機時的溫度正常嗎

溫度正常  也更換過CPU  G620 G820  都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溫度正常  也更換過CPU  G620 G820  都一樣

有刷過BIOS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如同上面大大所講USB3.0的IC零件故障
可檢查USB口附近八隻腳IC的零件看看
或者重刷BIOS不要刷最新的 ...

我是說我的例子是出在[USB3.0卡]供電電路故障.....

這樣代表所有供電IC或供電路故障都有可能會造成奇奇怪怪的掉電方式.......

要怎麼抓這種奇怪的掉電方式,應該是滿不容易的吧!!!!

因為供電IC 時鐘IC或貼片電容都有可能.......有可能的東西太多了,所以這種問題應當很不好處理.

楼主:
出問題有更新過BIOS  問題依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說我的例子是出在供電電路故障.....

這樣代表所有供電IC或供電路故障都有可能會造成奇奇怪怪的掉電 ...

恩恩  謝謝 draculaxx 大大 提供方向

网友C:
之前有遇過
板子裝在機殼裡
就不定時重開
但只要把板子移出來到桌上,
簡單接線,用了幾天一點事也沒
移回機殼又不定時重開了
查了短路...沒有
確認溫度...正常
又搞了幾天後....才抓到問題
風扇轉速高時,機殼共振
reset鍵就自動短路了
當然就重開啦

网友D:
1.不定時重開機時間 的 間格=? 多久

2.主基板從機殼取出後以裸板方式接上所有周邊運作,這樣還會不定時重開機嗎?

3.請目視主板橫切面,是否有彎曲變形

4.RAM 金手指 ~ 是否有氧化,如無氧化再check該RAM是否比較"薄" (你要有其他不同廠牌 RAM比較)

==================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不定時重開機時間 的 間格=? 多久

2.主基板從機殼取出後以裸板方式接上所有周邊運作,這樣還會不定時重開 ...

Ultraman大大 回復您的問題 我兩張主機板 P22 P35  2.都是用裸機  (無周邊) 進行WIN7安裝 1. 有時候裝到好都沒問題  但會突然掉電  之後就會一直重開機 進到WIN7開機畫面  再重開 然後會一直重開 4.RAM 都有更換一樣 3. 外觀看不出主板有啥問題   沒有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遇過
板子裝在機殼裡
就不定時重開

shuays 大  應該不一樣 因為我都裸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Ultraman大大 回復您的問題 我兩張主機板 P22 P35  2.都是用裸機  (無周邊) 進行WIN7安裝 1. 有時候裝到 ...

我那個供電問題造成的掉電也是這種情形....

剛開始時,用一個多小時就會掉電....

再來就開機進win7桌面掉電........到後來在win7開機畫面掉電....到後來BIOS畫面掉電.....直到最後一按PW就掉電..........

(我的也是會重開機.........)

如果要我再猜測的話,可能是次要供電電路有故障.......開機熱了就產生熱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shuays 大  應該不一樣 因為我都裸測

可以檢查框框內畫線的三組零件電壓

网友:
一般都是爆電容 但是此種主機板電容不容易損壞量量各電壓

网友:
今天修到一片MSI ZH77A-G41主機板,也是不定時就自己重開機,換了RAM,重灌Win10一樣狀況,後來換了電源供應器後就正常了,其他零件都沒壞,壞的電源供應器測了一下發現-12V過高,拆開後有個調整鈕,轉了一下-12V變-12.7V,變成+12V過低了剩+11.4V,+5V變+5.3V,不過我就沒再裝回去試了,FSP的AU-500,找時間再修了

网友:
中毒也會這樣,重開機

网友:
加油!看是那里出问题

我有一片mcp6pm2+主板也会不定时蓝屏重启

电源,硬盘,内存换过无果

今天有空将主板拆下用水清洗,晒干再上机看情况如何

网友:
可以將外部連接去除,只留單機測試看看

网友E:
我常常遇到這種情況.....之前也是找找找...都不知道問題..
後來..有一次..把硬碟線連接主機板SATA的插頭..有4個..1.2.3.4.換別的插..
就沒問題了...下次每遇到這種情況..都只要把SATA線換個地方插..就好了..
開機後到桌面..桌面右下角有時會出現發現硬碟的字樣..
呂氏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常常遇到這種情況.....之前也是找找找...都不知道問題..
後來..有一次..把硬碟線連接主機板SATA的插頭.. ...

沒試過換條SATA線?

网友:
sata線沒問題.....原因來自於主機板...
可能是通病...

网友:
請先檢查各電容之電壓是否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