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DS12887A時鐘芯片鋰電改裝

楼主(2016-11-01):
1.在早期的電腦主機板或部分儀器設備,常會使用到此系列時鐘芯片(RTC),有的是使用外部電池當時鐘記憶,今天要介紹的使用芯片內含的鋰電(3V)當備份電池,一般號稱可持續工作超過10年,但超過年限後,有可能電路便會發出警示訊息,這次以HP的數位示波器為例,也是發生了同樣的警示.
2.先參考此芯片的datasheet,得知器內部電池裝置於pin16(-端),pin20(+端 ),但該如何取出並改裝呢?當然要先上網搜尋並準備相關道具做功課.
3.底下為實際各項分解與改裝過程,你可將此構想應用在不同事務上,才不會白費我的努力啊.
4.參考圖片整理:

4.1主角:HP示波器

4.2 故障訊息

4.3 芯片資料比對(芯片外部無接腳表示該接腳功能已改為內接)

4.4 外殼磨砂機處理(並做電池負端斷線處理)

4.5 芯片內/外觀比對圖

4.6 內部電池實測

4.7 外接電池實測

4.8

4.9 外部電池焊接

4.10 成品外觀

5.最後,你或許會問,為什麼要這麼辛苦磨來磨去?當然是想確定網路的信息是否真實,廠商又為什麼要將商品改成這樣?一切只有動手做,你才能有所收穫啊.

网友:
我那塊華碩TVP4主機板就是這個電池沒電~

网友A:
印象中 幾年前 痞酷站內  也是有篇類似發文  好像也是示波器

那IC 搞這樣封裝內接電池
時間到幫原廠強制回廠服務  元件供應商真是貼心好夥伴...

有些設備儀器 內置工業電腦  有些平常看似不起眼小問題
卻往往會發生讓人傻眼淚奔的情況
設備老舊雖能堪用  可是某些 小硬體 耗材  逐漸 汰出市場

某些舊型紡織機電繡機 / CNC 舊主機  指定 1.44軟碟 開機或選檔   聽說還選廠牌 很挑嘴
後來有  做成軟碟介面含USB輸出接口(吃U盤)  解開吊頸之危
類似的還有    IDE 介面轉接記憶卡  做成 IDE硬碟    拯救 無IDE硬碟 可換的危機

以前有台立肯示波器配備在 巴掌大的熱轉印機  長度考量要請購專用熱轉印紙
因為偷懶嫌麻煩   意外得了出路    偷業務妹仔的傳真機用紙   找電鋸切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 幾年前 痞酷站內  也是有篇類似發文  好像也是示波器

那IC 搞這樣封裝內接電池

這篇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39469-1-1.html

忘記 ST 也幹過這檔事, 還一直以為只有 Dallas...

网友C:
這種需要電池的設計很智障

特別是如果校準資料在裏頭的話

不做雙電池 或是1+N
然後裏頭又是獨一無二的資料

就算修好了  電池換新了
資料已經>揮發了<

除非是在定檢時 發現電池要沒電了   只好活電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需要電池的設計很智障

特別是如果校準資料在裏頭的話

或許這就是買方與賣方(勞方與資方)的思想差異.端看你是站在哪一方.

网友D:
IC 內封裝電池本來出發點是好的,電池無接點不會氧化接觸不良,PCB 波焊加工後可直接用高溫清洗液清洗,可增加產品之可靠度與耐震動力,電池沒電就整顆 IC 換。
以前的電池技術沒現在好,使用這種 IC 算是最簡單且最便宜的方案,那時如要使用外部記憶電池最可靠的是一顆桃紅色的以色列鋰電池,價錢很不便宜。

以前修機器時也常常換這種 RTC,從沒想過磨封裝跳線出來改電池座,因為機器是客戶的我們是代理商不允許這樣搞,還好這顆 IC 還算好買,買的時候要挑生產日期日期越新電池電量越高。

也可以改用 DS12885 差異就是電池外接,一樣是第 20,16 Pin 不用磨開就能直接接電池了。

老儀器也要常用,久沒用突然通電來用常常就異常,這顆 RTC 也是如果有常常通電使用就不會用到內部的電池,電池就會很長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 內封裝電池本來出發點是好的,電池無接點不會氧化接觸不良,PCB 波焊加工後可直接清洗,可增加產品之可 ...

DS12885還需外接振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DS12885還需外接振盪器.

DS12885 RTC 時間的精確度也能從外部來調整或補償。
看規格比較好的 DS12887A 的時間精度是每月正負一分鐘,完全無法跟現代的 RTC 比。

還有操作溫度 DS12887 受限於內部電池無法達到工規要求,DS12885 配外部以色列電池就能符合工業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篇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39469-1-1.html

本篇的是 RTC 那篇的是 SRAM,雖然都是有背電池但作用還是不一樣。

RTC 在斷電時由內部電池提供電力讓時間繼續運轉,耗電會比較大。
SRAM 的電池只是提供斷電時的電荷記憶,耗電很低幾乎就是內部電池的自放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篇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39469-1-1.html

對對對  攣生兄弟篇 ....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E:
早期的高檔HP示波器,怎麼這麼像安捷倫的外觀? 話說回來,那Dallas算是惡名昭彰的元件,以前常看到

网友:
好厲害,要學起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早期的高檔HP示波器,怎麼這麼像安捷倫的外觀? 話說回來,那Dallas算是惡名昭彰的元件,以前常看到 ...

HP 因為事業太大了  將其儀器量測事業部門  後來改名 為   安捷倫

前兩年安捷倫  再改名 為   KEYSIGHT (是德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 因為事業太大了  將其儀器量測事業部門  後來改名 為   安捷倫

前兩年安捷倫  再改名 為   KEYSIGHT  ...

哈哈! 對厚,我都忘了這段,真是腦袋打結

网友:
原來還可以這樣接,

网友:
之前維修一張秤重床裡面也是用這個元件只是後來因為修完還要校正
但又沒原廠維修手冊,單位索性買了移動式的床秤來替代所以也就沒繼續修了~

网友(2016-12-01):
小弟真是大開眼界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原來裡面還有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