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奇美 DTL-752E600 電源板 DPS-408BP電阻規格

楼主(2016-11-01):
請教 奇美  DTL-752E600  電源板 DPS-408BP 電阻規格???

大電容旁邊 編號:R841,燒到剩下2小塊...

有先進知道規格嗎??謝謝!!

网友A:
這個是保險絲電阻 用0.5或1歐姆1w可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保險絲電阻 用0.5或1歐姆1w可代用

感謝快樂大提供詳細的解說~
已經先換上一塊FSP的電源版~這Delta的板好像不是很好搞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快樂大提供詳細的解說~
已經先換上一塊FSP的電源版~這Delta的板好像不是很好搞阿~~ ...

是的.誠如快樂大所言.測量是0.5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誠如快樂大所言.測量是0.5歐.

感謝昆哥! 剛換上2WJ,0.47歐保險電阻,電壓都有出來了~~
已換板,所以此板就先放著備(生)料(菇n_115|

网友:
DPS-408AP
R841為0.1歐姆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