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幫我辨識一下水管!

楼主(2016-11-01):
室外要裝滾筒洗衣機,不知道牆上哪個才是冷水管? 這原本是設計給熱水器使用,右邊管孔內有個止水裝置,應該可用十字螺絲起子轉下,左邊管卻是延伸一截出來。如果左邊是冷水,那這邊水管可以轉下嗎?還是只能切掉再裝水龍頭? 感謝

网友A:
一般右手邊是冷水進水管、右邊是熱水器的出水管、廚房或浴室的熱水管、

网友:
你這篇應該發在居家生活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右手邊是冷水進水管、右邊是熱水器的出水管、廚房或浴室的熱水管、

您說的都是右邊,我猜左邊是熱水對吧? 洗衣機的業務今天來看了,跟我說水電要自己弄好,又說左邊是冷水。我查了一下,幾乎都是右邊是冷水,左邊才是熱水,不知道他說的對不對

网友B:
熱水應該不會用PVC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水應該不會用PVC管吧!

右邊也是塑膠接頭...  真不知道哪個是哪個

网友:
面相牆壁右邊冷水+1.......

冷熱水管不能以不鏽鋼管或塑膠管來區分,20幾年以來看過的大樓房子連冷水管都是不鏽鋼管,不過熱水管用不鏽鋼管是肯定的。

新房子熱水器冷熱水預留口通常會用塑膠管塞塞住或是用塑膠管做個U型短路管將冷熱水相通,由於是臨時性的通常都是用塑膠材質,但不能以此判斷牆內水管材質。

网友:
右邊是熱水管。

网友:
難道你不能開水試一下、看是那一個有出水、面向熱水器右邊是冷水進、熱水左邊出、開水試就知道了啊、

网友:
將供水的開關打開,有水流出來那一邊應該就是冷水管了吧?

如果供水的開關打開後,都沒有水流出來,那應該就是左邊是冷水管了,因為左邊封住了。

网友:
一般面對牆壁 . 右邊冷水左邊熱水
先關開關再把室內水龍頭打開放水 . 然後在退出右邊管塞
有水流出 . 那就是冷水管了

左邊管延伸出來的一截應該是熱水管配管沒抓好內縮了 . 做秀面時怕塞住內牙用的

网友:
範圍要在拍大一點,再來猜猜看

楼主:
不好意思,容小弟再說明一下。熱水器安裝在上一層所以這一層熱水口是有水的,因此兩端理論上都會有水。要測試大概只能從右邊那管開始,把止水閥轉下,如果一直是冷水就是了。沒搞過這種,很怕噴的到處都是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容小弟再說明一下。熱水器安裝在上一層所以這一層熱水口是有水的,因此兩端理論上都會有水。要測 ...

熱水管一般是一樓一樓配.除非有交代

不用想太多.右邊佔9成

楼主:
今天已經搞定,多謝大家!  右邊的確是冷水!

止水塞

拆下止水塞,管徑3/4吋。

裝上延伸管與雙通,預留將來安裝水龍頭的空間。比較奇怪的是管徑明明是所謂的六分管(ˊ6/8吋=3/4吋),可是五金行老闆堅持說那不叫六分,實在搞糊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經搞定,多謝大家!  右邊的確是冷水!

真相大白,
說真的熱水器沒有進水口在左邊的,
不然配管還要交叉配管...

請問一下你裝的洗衣機水龍頭,
你有與洗衣機進水管批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相大白,
說真的熱水器沒有進水口在左邊的,
不然配管還要交叉配管...

有,那專用水龍頭是廠商給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較奇怪的是管徑明明是所謂的六分管(ˊ6/8吋=3/4吋),可是五金行老闆堅持說那不叫六分,實在搞糊塗了。

水電管材口徑規格一般是指標稱口徑,並不是實際尺寸。

台灣水龍頭的螺牙口徑就是被稱四分牙,即使看起來絕對不止四分,但確實實是稱為四分牙,還沒看過六分牙的水龍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電管材口徑規格一般是指標稱口徑,並不是實際尺寸。

台灣水龍頭的螺牙口徑就是被稱四分牙,即使看起來 ...

我的天,所以四分連螺牙都有這規格? 為何不照國際慣例說法,老是自創一些專有名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所以四分連螺牙都有這規格? 為何不照國際慣例說法,老是自創一些專有名詞? ...

四分指的是管牙(外徑約21.3mm左右) . 不是一般英制螺絲(約12.5mm左右) . 而且是標準牙非自創

网友:
管牙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所以四分連螺牙都有這規格? 為何不照國際慣例說法,老是自創一些專有名詞? ...

應該這樣說吧,是配合四分管使用的螺牙.....

而四分管是指輸送水流的有效內徑,所以外徑當然會比四分大,以南亞四分厚管來說外徑22mm,管壁厚2.7mm,內徑約16.6mm,薄管外徑不變(為了相容接頭),管壁是1.8mm,內徑變成18.4mm,不管是厚管還是薄管,與實際尺寸的四分(12.7mm)都有相當的差距。

其實各行各業都有所謂標稱規格,與實際尺寸不同,這都是有歷史淵源的,演化至今已變成業界共同規格,不是誰說要改變就改變得了的,只能適應它囉!

家具行6尺的櫃子一定比實際6尺略小,要不然剛好6尺的空間會擺不進去,三尺的門是指含門框的尺寸,門扇會小個5~7公分吧,樓地板鋪石材要預留約7公分砂漿層空間,這是從事各行業要熟悉的事,要不然溝通會出問題。

楼主:
感謝ysc大的說明,其實我認為那四分管根本不該叫做四分。台式"分"的講法是很無厘頭的說法,因為只看分子,不管分母,描述也不精確,應該是土師傅自創的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