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SH3742 油畫 更換AS15-F 完修

楼主(2016-11-01):
先來做點貢獻再求教了!

這台故障畫面油畫如下:

爬很多文,問題幾乎是這邏輯板上的這顆IC AS15-F 有問題

邏輯板如下:

原本是沒有熱風槍的!!用美工刀用切的方式,但切的並不是很完美,壞了第二片了

所以只好買一台便宜的熱風槍用吹的方式吹下來=.=

買的熱風槍如下:

吹下來就相當漂亮了,不用斷腳要用細線去接

再換上去買來的AS15-F,努力的對、用力的對!對準後也要固定再焊上(網路皆有視頻)

更換好如下:

完修圖:

謝謝觀看!

网友A:
用這種熱風槍來做,很容易吹走其它小零件,除非是貼耐熱膠帶,否則還是不要用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這種熱風槍來做,很容易吹走其它小零件,除非是貼耐熱膠帶,否則還是不要用種方式。 ...

感謝您的建議喔

要吹之前還有用廢板上試吹看看,也是很怕吹掉旁邊小零件的。

還好二段吹風!我是先放旁邊讓他自己吹一段時間加熱,再用慢速風吹一下就起來了,

网友B:
用多少度來吹,這要拿捏得穩,好技術︰值得買吹風機,恭喜完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少度來吹,這要拿捏得穩,好技術︰值得買吹風機,恭喜完修 。

沒溫度計,也不能控溫,只能吹一下,搖一下,不敢吹太久,謝謝建議

网友C:
很少用熱風槍就別買,用電鍋也可以拆下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少用熱風槍就別買,用電鍋也可以拆下來

阿資兄,可以用電鍋? 有趣喔,可以教一下怎麼弄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少用熱風槍就別買,用電鍋也可以拆下來

阿資大我也想用學用電子鍋拆AS15,真是高手如雲!!!

网友F:
電子鍋 V.S 拆晶片

阿資大大願意教學嗎?

努力聆聽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少用熱風槍就別買,用電鍋也可以拆下來

阿資兄  厲害 用電鍋也能拆下來
不知能不能 錄個視頻 造福網友
先謝了
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資兄,可以用電鍋? 有趣喔,可以教一下怎麼弄嗎?

拆電鍋的保溫片   邏輯板放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阿資大我也想用學用電子鍋拆AS15,真是高手如雲!!!

電鍋保溫片上通電3分鐘,邏輯板放上40秒就可以取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電子鍋 V.S 拆晶片

阿資大大願意教學嗎?

三太子的回文都沒有認真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鍋保溫片上通電3分鐘,邏輯板放上40秒就可以取下了

請教一下
1. 那保溫片跟邏輯版中間要不要留空隙 還是直接放於保溫片上 ?

2. 如果基板後面有零件 是不是也適用 ?

网友:
換過後沒改善散熱,幾年後還是會復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建議喔

要吹之前還有用廢板上試吹看看,也是很怕吹掉旁邊小零件的。

這種熱風槍背吹比較理想~也較不容易熱壞零件

兩段式熱風槍,第一段400度,第二段600度 (大約值)

這種熱風槍瓦數大拆零件很快,但是最好是用背吹

因為正吹除風速大外,當你欲拆的零件錫熔了其周圍零件也一定熔了,你若事先沒貼耐熱貼紙固定,很容易拆零件時不小心碰到周圍零件就會碰歪或是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的回文都沒有認真爬

慚愧~~~~~~~~~~~~~~~~~~~~~

网友F:
下次來試看看

暫時還不能把念頭動到家裡的電鍋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下次來試看看

暫時還不能把念頭動到家裡的電鍋上

保溫片1片不超過100元   印象中好像7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溫片1片不超過100元   印象中好像70元

謝謝丫資大大.
沒屋頂的有看到了.準備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