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HIMEI DTL-637S200 偏白油畫 [已完修]

楼主(2016-11-01):
原本的故障畫面:

邏輯板上的AS15-F 故障,但拆卸過程中卻把排線扯下來~"~

更換好排線座!卻沒想到有短路到,一上電機板就冒煙了,完全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了

機板型號:7TL3790TF110

故障點在紅色圈圈處,編號為:L120

求助各位前輩大大們

補充內容 (2016-11-4 09:14 PM):
更換電感再重焊插座!目前完修

网友A:
打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那顆是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短路就可以了

只是希望能給前因後果,比較容易了解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我再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希望能給前因後果,比較容易了解

---前因後果---

這不是多是你在操刀的嗎?前因後果這你才知道的吧!

你把座焊回去~哪幾腳短路呢? 這只有你知道吧!!!

一般無電路圖的情況下,就是用電錶去追你短路的pin腳.

就算有電路圖,那也需知道短路的是哪幾腳?

這塊板子(#3 阿兩)因該有或是看編號是"L"開頭,所以他才會回你是 "電感"

如果說你本身有其他不同型號的電視or螢幕的AD廢板,那你可以試著先更換大小相同"L"開頭的電感試試
運氣好的話就真的只有燒掉L120

若沒有那最好買一片來替換.

网友C:
電感旁邊的8腳mos負責供電給邏輯板,
旁邊的3腳小晶體控制mos的gate,開機
時mos的4腳低電位,mos的ds導通,將電源
透過屏線插座送至邏輯板的電源輸入端,
此時邏輯板就成了mos的負載,燒掉的電感
是將電源送至mos的s腳,如果拿出歐姆定律
想一想,負載如果電流過大,前端的零件無法
承受過大的電流,此時勢必燒毀前端的零件,
也就意味著你在更換插座的時候,造成了
電源對地短路,電流過大燒毀了電感.
這就是我分析的前因後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因後果---

這不是多是你在操刀的嗎?前因後果這你才知道的吧!

謝謝您的回答,但可能誤會了,我是回復一樓要我打個短路就好,我只是要讓前輩們知道我怎麼爆的,才會打這麼多,並不是要知道他因何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感旁邊的8腳mos負責供電給邏輯板,
旁邊的3腳小晶體控制mos的gate,開機
時mos的4腳低電位,mos的ds導通,將 ...

這真的是誤會一場,可能我的回答不夠明確,謝謝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