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工牌飲水機 JD-3600 不補水 (生水不會補到熱水膽)

楼主(2016-11-02):
來到痞酷網一段時間了,感受到網友的激勵與教導真是受益良多
感謝之心不意言表,總之就是萬分感謝
衷心希望痞酷網 長長久久 永久長存
(最簡單長存之法) 就是網友多多餵公狗

主角
晶工牌飲水機 JD-3600 不補水 (生水不會補到熱水膽)

飲水機正面圖
圖一
JD-3600_01-正面圖

圖一

圖一

銘牌機型
圖二
JD-3600_02-背面銘牌機型

會壞就是零件出問題,二話不說拆開後版拉出控制基板
圖三
JD-3600_03-背面圖

基板照 發現電容大肚了(紅圈處)
圖四

基板近照
圖五

基板後面照
圖六

想想也不對,那電容是 10V1000uF 應該是提供給控制 IC 的濾波電容 (因耐壓只有 10V) 繼電器是 12V 電壓的
那應該就是繼電器出問題了,量一下繼電器線圈沒壞
繼電器是連接到供水同步馬達做 進水與阻水 用的
進水與阻水的組立是三條線,可是同步馬達是二條線,二話不說拆開進水與阻水的組立看看,拉出基板發現有微動開關
圖七

圖八

拉出基板量看看
圖九 左邊微動開關是導通的(短路)(沒壞)

圖十 右邊微動開關是沒導通(開路)(壞的)

右邊壞的微動開關換掉 既然拆開了 就把電容也換了
電容是 10V1000uF 跟25V1000uF
找不到一樣的 就用 16V1500uf 跟25V1500uF 換上

換好後上電測試,等到跳保溫後,把熱水漏一些掉,在按補水鍵能補水了
圖十一

組合完工

換下的零件
圖十二

第一次發文如有言詞不達意跟錯字之處,敬請網友見諒。

网友A:
看到你最後一張圖的故障零件

確定整台(含材料)多是made in Taiwan.

由其是電容跟台北電子商場地下街(台北工專對面)那家 " 源達 "賣的是一模一樣的A牌

如果你有電容表,你可以量一下你改換成1500uf實際上=? uf

以我的經驗這些1500 or 1800uf 實際上測量 1500 = 1800 uf , 1800=2000 uf

uf相差會有點大,建議你有時間還是改回1000uf的電容

网友:
微動開關的確很容易壞掉,不過應該還好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最後一張圖的故障零件

確定整台(含材料)多是made in Taiwan.

請問u大,一般濾波電容不是跟胸部一樣,嫌小不嫌大嗎,太大會產生哪些問題
我是說電容不是說胸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u大,一般濾波電容不是跟胸部一樣,嫌小不嫌大嗎,太大會產生哪些問題
我是說電容不是說胸部 ...

其實這跟整體電路設計有關,電容的容值大小主宰"充放電"時間的長短

一般來說多會設計電容有個 range ,只要超過或過低就會出現異常

以"台製"電容來說,你用電容表去測試通常其容值會高於標示( 例如 : 1000uf 實際為10xx~11XX) 誤差10%

但是日系剛好相反,通常會低於標示容值

如果說電容容值越大越好,那麼電路板全部使用一種規格的電容即可,為何還需要大大小小不同的電容呢?

    **** 一般替換電容就是 uf (不變) / V (可大不可小) ***

=======================

說個題外話:

NN年前,沒有電容表時,我在維修有時會遇到,維修某個電子產品的電容,一定要用某個廠牌or某個電子商圈的電容才能正常使用
當時完全不暸是啥原因!  自從老闆從美國帶回FLUKE 79數位電表(距今因該快20年了吧!),他可以測試電容容值,從此就真相大白了!

當你買的電容,即使外觀很正常,但是可能內部早已變質,其容值早已異常
所以現在電容表價格已是一般人即可購買,這就要好好利用,不管是網購或是實體店面,買來的電容多須先測試是否有異常

网友C:
恭喜完修,不過熱水膽蓋子跟矽膠墊常會因為高溫變質,而且幾乎買不到新品

网友D:
我也想知道電容要更換,
為何不更換一樣的容值,
加大是否有危險之慮..

第一次看到用這久的機器,
內部如此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最後一張圖的故障零件

確定整台(含材料)多是made in Taiwan.

就是手上找不到一樣的 就先替上使用

也知道 uF 跟充放電有關  過幾天會去買 16V1000uF 跟 35V1000uF 更換

感謝 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不過熱水膽蓋子跟矽膠墊常會因為高溫變質,而且幾乎買不到新品 ...

熱水膽跟蓋子上的矽膠墊 找電器行代找應該會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電容要更換,
為何不更換一樣的容值,
加大是否有危險之慮..

電容是手上沒一樣的才會加大先替上
電容跟充放電 時間差 有關  應該頻率也會變動
最主要是怕那 10V1000uF 換成 16V1500uF 因那顆電容是供給 控制 IC 的
25V1000uF 換成 25V1500uF 主要是供給繼電器的電壓 應該是還好

网友E:
我家也有一台是相同品牌..使用年限也長..其中有幾次有問題..
是高溫使水中礦物質固態化...阻塞了活動閥門..每每清一清就好了..
最後一次是不會熱了......家人建議買新的..就沒理他丟回收了....只拆了一顆慢速馬達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有一台是相同品牌..使用年限也長..其中有幾次有問題..
是高溫使水中礦物質固態化...阻塞了活動閥門.. ...

那顆不適慢速馬達  那是同步馬達
同步馬達正轉如果卡住 他會反轉
反之  反轉卡住他會正轉
所以可以說是 自動正反轉馬達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顆不適慢速馬達  那是同步馬達
同步馬達正轉如果卡住 他會反轉
反之  反轉卡住他會正轉

好像是直接接交流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直接接交流110V的.......

那直接 接AC 110V 沒錯
那跟一般 箱型電風扇 前面那個導風盤是一樣的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