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5VD 螢幕異色,請求支援電路圖檔

楼主(2016-11-02):
        朋友的筆電,原先是螢幕異色(有點像油畫),送原廠,公司不修建議買新的,朋友考慮後去買PC並把它送給我研究o

        說來也真是巧,在google搜尋"螢幕異色"居然發現"痞酷網論壇"讓我眼睛為之一亮,看到論壇裡有多位不藏私且熱心提供技術指導幫助解決問題的先進們,使喜歡DIY修東修西的人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真是感恩在心頭啊!!

        轉入正題:螢幕異色,瀏覽論壇有關筆電螢幕問題的文章,幾篇文章裡提到驅動程式不正確,還有就是用熱風槍把顯示晶片烤過後就好了,我當然也如法泡製,也許是技術不純熟或是沒找到真正問題點,幾乎把全部的大晶片全烤過還是沒改善,心想,那會不會是螢幕排線呢?也把螢幕拆開瞧瞧,卻不小心把背光板的排線固定座搞壞了,雖有用膠帶貼上固定,螢幕卻變成閃光燈一樣時有時無,真是愈搞愈頭大,索性就訂一片新面板來換

        本想 ,新螢幕換好,這樣應該一本萬利全好了吧,怎知電源一送,看到螢幕閃一下電源燈號就滅了,慘了,原來是螺絲鎖到螢幕排線造成短路,只好又buy一條新排線來用

        等了兩天排線寄來了,換好後仔細檢查一遍再開機,唉!螢幕還是異色,卻發現另一個大災難,有線及無線網路,網路攝影機,藍芽,SD讀卡機全部不能用,此時真想躲起來好好大哭一場,心中吶喊著"我怎麼這麼歹命啊!!"

        摸索好幾天了,還是找不到頭緒,只好PO文求助大家的指點並求線路圖,不然漫無目標一直拆零件量測也不是辦法

註:外接VGA及HDMI顯示一卻正常

螢幕異色

螢幕異色

网友:
線路圖
Compal LA-8224P QCL40 r02.pdf (1.29 MB, 下載次數: 84)

网友A:
新手路過,等待你的詳解,也很好奇這要如何處理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線路圖, 之後要麻煩您協助的地方,敬請多多提點指教!!

网友B:
您好:
感覺上是晶片問題,顯晶重植看看,這問題需要儲存示波器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路過,等待你的詳解,也很好奇這要如何處理

第一次拆筆電,連螺絲怎麼拆都要研究老半天,所以還需要各位大大指點迷津
因為白天還要工作,只能利用晚上時間研究,剛剛看了一下電路圖,哇,真佩服大家,我是看得眼花撩亂,加上沒有零件位置圖,繼續努力研究!!

网友B:
您好:也有可能顯卡BIOS ,故更新BIOS 是最簡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感覺上是晶片問題,顯晶重植看看,這問題需要儲存示波器測量.

感謝rrb560925大大提供意見,筆電的組織架構我不是很了解,只是我有個疑問想請教,ASUS這台筆電螢幕是使用內顯,曾google搜尋一下想要切換外顯都失敗,內顯是不是CPU提供的?內顯及外顯一直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也有可能顯卡BIOS ,故更新BIOS 是最簡易!

"更新顯卡BIOS",這個對我這隻初學菜鳥而言太過專業了,我會繼續爬文學習,謝謝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新顯卡BIOS",這個對我這隻初學菜鳥而言太過專業了,我會繼續爬文學習,謝謝囉!! ...

http://dlcdnet.asus.com/pub/ASUS ... 74892831.1475218889
http://dlcdnet.asus.com/pub/ASUS ... 74892831.1475218889
下載這兩個檔案 現在USB能用嗎
因為你現在無法上網 能把檔案先下載到USB或傳到硬碟操作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FAQ/1008276/
BIOS更新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dlcdnet.asus.com/pub/ASUS/nb/K45A/K45VMAS234.zip?_ga=1.54960875.174892831.1475218889
http:/ ...

USB正常,等會兒試試看,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dlcdnet.asus.com/pub/ASUS/nb/K45A/K45VMAS234.zip?_ga=1.54960875.174892831.1475218889
http:/ ...

看到這個檔名K45VMAS234.rar忽然想到,上周已經更新過了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這個檔名K45VMAS234.rar忽然想到,上周已經更新過了喔!!

那你就從線路圖30頁開始查起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從線路圖30頁開始查起測量

OK,已經晚了,明晚繼續,謝謝囉!!

网友D:
bios也顯示不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也顯示不正常嗎?

對,更新後一樣異色!!

网友E:
以下我的話你可能會有點難接受:

1.其實一開始你在不拆機下須先作一個測試

那就是外接螢幕畫面是否正常,如果也不正常那這是BGA工程你無法處理

如過外接螢幕正常那也未代表主機板是完全沒問題的,只是機率會降低很多

2.你直接殺NB目前就我觀察因該已內傷了,問題可能也不單純,因不知內傷有多深
   我是認為以一個新手來說,基本上很難完修.

3.結論: 若真要自己用,還是送給專業的人維修會比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下我的話你可能會有點難接受:

1.其實一開始你在不拆機下須先作一個測試

感謝Ultraman大大的建議,自己先摸索一下,真不行在找專業人士維修,謝謝!!

网友B:
您好
BIOS 顯示都異常,是硬體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BIOS 顯示都異常,是硬體問題了,

收到,謝謝!!

网友C:
測1 2 3腳B+ 正常3.3V
測23 24 腳+LCDVDD 正常3.3
測26 37腳+3VS 正常3.3
測34 35腳PCH_LCD_CLK和PCH_LCD_DATA 正常3.3
測27 腳 INVTPWM 正常3.3
測28腳 DISPOFF# 正常3.3
測四對總線信號 5 6 8 9 11 12 14 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1 2 3腳B+ 正常3.3V
測23 24 腳+LCDVDD 正常3.3
測26 37腳+3VS 正常3.3

電壓全對
四對總線信號
5       0
6       0.79
8       1.43
9       0.74
11     1.01
12     1.29
14     0.97
15     1.23

感謝獅子魚大大,打算還是送修好了,零件都好精細喔,有些擔心量測時不小心又把其他零件給燒了

网友F:
我的感覺像是面板問題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感覺像是面板問題耶...

我也覺得是面板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感覺像是面板問題耶...

不好意思這麼久才回覆,確實是主機板的問題ㄝ,換主機板後一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覺得是面板有問題,

不好意思這麼久才回覆,確實是主機板的問題ㄝ,換主機板後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