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電燈泡疑問?

楼主(2016-11-02):
最近要換螺旋省電燈泡,看了規格有細分T2,T3,T4燈管粗細不同,請問例如27W的相同瓦數下,T2,T3,T4螺旋省電燈泡,哪個發光效率最好?謝謝

网友:
發光效率,盒子旁邊有寫喔~

照度效率目前來說是直管T5 T8 T9>螺旋管

另外,同徑的螺旋燈泡,同瓦數,發光效率各家不同,原因如下
1.電源模組
2.螢光粉好不好
題外話,一分錢一分貨,在這邊可以延伸到壽命…
某些用沒多久就壞掉的我建議,值得拿出來拆解分享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E%A2%E5%85%89%E7%87%88

日光燈管如果照直徑來分類,可分成T2、T3.5、T4、T5、T6、T8、T9、T10、T12等規格,所謂的T5就是直徑為5/8英吋(約16公釐)的日光燈管;T8直徑為1英吋(約25公釐);T9直徑為9/8英吋(約29公釐)的日光燈管。目前全世界的主流為T5、T6和T8,目前台灣的主流為T8,廠商主要推廣的是T5燈管

网友:
螺旋省電燈泡在論壇內有非常精闢的資料,例如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7%87%88%E6%B3%A1
在下還記得其他篇有提到開電之後不會馬上亮的壽命比較長.

网友:
日光燈管(含省電燈泡)分為傳統螢光粉和三波長螢光粉,
三波長螢光粉的亮度可比傳統螢光粉多2.5~2.8成!
40元左右的4尺T8/T9傳統燈具用的燈管,是用傳統螢光粉
80元左右的4尺T8/T9傳統燈具用的燈管,是用三波長螢光粉
80~100元左右的4尺T5燈管,是用三波長螢光粉
省電燈泡也都是用三波長螢光粉。

日光燈管愈粗愈長,每瓦亮度的發光效率愈好!
省電燈泡雖然也都用三波長螢光粉,但因為燈管彎彎曲曲捲在一起,
發光效率沒法跟同樣是三波長螢光粉+又粗又長的日光燈管比!

像傳統燈具用的東亞80元左右三波長螢光粉的4尺T9燈管,
發光效率就比略細一點的飛利浦/歐斯朗T8燈管要好一點點,
雖然同樣是三波長螢光粉,只因東亞T9的外徑略粗了那一點,發光效率就多了那一點。

相同等級的預熱啟動器,
給傳統燈具較粗的三波長T8/T9燈管,光效會比較細的T5燈管要好那一點..
因為T5 4尺才28W,就要賣到80元左右....
目前發光效率C/P值最高的是: 東亞/旭光 80元左右 36W,三波長螢光粉的4尺T9燈管
歐系的飛利浦/OSRAM只做T8,沒T9了! 旭光應該有T9。

至於省電燈泡的主要問題在..幾乎都瞬亮,開關次數一多很快就掛點..
十幾二十年前的省電燈泡是閃兩三下才亮,開關次數則不太影響壽命。

我家因吊扇+燈有裝遙控器,開關頻率很高,一天可能開個10-20次,
當初買大潤發自有品牌省電燈泡給吊扇用,大約3個月就掛點!再裝一顆同樣3個月左右掛點,
因開關次數對瞬亮省電燈泡壽命影響很大,對於每W多少亮度根本不在意!
省電燈泡別掛點就偷笑了,哪在意差那一點亮度?
..

後來吊扇改成CCFL省電燈泡和拆來很久10~20年前閃兩下才亮的省電燈泡,才撐久一點,
CCFL是剛開啟時瞬亮,但只約7成亮度,然後過幾分鐘才最亮。
CCFL有些1年多掛點,有些2-3年還沒掛,已用過N年的閃兩下才亮的省電燈泡壽命也正常。
現在LED燈泡已較成熟了,在開關頻繁的地方應該裝LED燈炮較好!

网友:
樓上 FlyNews 大大解說的真詳細!!

网友:
因可能會以LED燈取代省電燈泡,但我知道LED燈泡品質良莠不齊,N年來一直不敢入手,
(可能跟CCFL燈泡類似,有些撐很久,有些卻沒2年就掛點...一顆都將近200元...)

不過,N年前我家紅色白熾燈泡神明燈,稱2W實際卻7W,大約每4個月就要換,
雖然大量買這種白熾燈泡神明燈一顆可能只要2~3元左右,但幾個月就要換也實在煩人!
就買了太星電工福祿壽神明燈,1.5W,那時158元一組2顆,實際亮度只約白熾燈泡6成左右,
跟據我的記錄,福祿壽神明燈是在2009年11月買的....到現在亮了7年!
查了一下,現在太星福祿壽2顆一組神明燈還有賣,但變成0.5W,價格更貴...

但太星一般的省電燈泡是否耐用? 這又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