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C擊穿 求晶體型號~TOSHIBA C50-A 開機白屏

楼主(2016-11-02):
TOSHIBA C50-A 開機白屏 仔細查找編號Q3000那顆晶體有燒毀的狀況~晶體上有橫向23P 縱向A4 的印字!!求助是否有前輩知道此晶體的型號?先謝謝前輩們的不吝指導!!

网友:
可能是這一顆 請知道的大大確定一下
DMP2305U-7-F
http://www.diodes.com/_files/datasheets/ds31737.pdf

网友A:
在這個網站上打23P去找
找到後查那個3支腳的就是答案了
http://www.smdmark.com/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這個網站上打23P去找
找到後查那個3支腳的就是答案了
http://www.smdmark.com/

謝謝draculaxx大大的回覆!!

楼主:
以完修~~感謝獅子魚大大及draculaxx大大的回覆!!
還煩請版主幫忙修改以完修!!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