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AD AIR(A1474) 不顯示維修

楼主(2016-11-02):
這次來一個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的

這隻平板是通訊行換完觸控之後,客人拿回去約2個禮拜就送回來的機子

型號是IPAD AIR    故障原因是沒有顯示屏幕,可以開機 可以連機

由於一開始就已經確定狀況所以接到手稍微測一下就直接開機子

打開之後,先把電池拆下,由於顯示部分故障,我們先從內連座阻值量起

量到此處發現此點變成空點

便先從此處開始找起
此通路上只有一顆排感,一顆電容
由於此處是在內連座下方,並且"貼著屏蔽貼紙"

撕下屏蔽貼紙就發現"排感黏在貼紙上"跟個貼紙雙宿雙飛....
排感腳位還斷光了.....

這樣的問題大部分會出現在泡水機,摔機的產品,或是維修時不當拆卸
所延伸的問題

由於手上並沒有WIFI版的,我只好從3G版的IPAD AIR廢版找一個來替代

補上之後裝機
可愛的畫面就出現嚕

网友:
請問樓主您面板外框拆下後裝回是靠框上原有雙面膠還是另外上膠
還有您拆框加熱用的是一般吹風機還是焊接用風槍
小弟手上有台iPad mini想換電池,還在為拆機傷腦筋

楼主:
我是用拆屏器加熱的,溫度設定70度,不建議用一般吹風機

因為其實IPAD的材質設計散熱其實相當好,怕是IPAD還沒開起來吹風機就先壞了
所以大部分店家都是用大砲或是熱風槍,也有看過店家是不加熱用解膠劑的

原裝蘋果IPAD第一次拆面板其實不太好拆

裝回去時我們會上膠條,但是目前除了膠條我們還是會上邊框膠
因為現在叫的到面板膠挑幾乎都是有點厚度,或是沒有厚度但是黏性不良

導致面板黏回去之後會有不夠貼合或是有漏光、開口的狀況

网友:
好個~~~他奶奶的他不見了~~~

排感因該很小,不容易焊吧! 你是用熱風槍嗎 ?

楼主:
是的,我是用直風吹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