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之 微星 945GCM478 478維修

楼主(2016-11-03):
在開始前,請各位先動一動手指吧!
在說什麼?別問!你懂得!
還是不懂嗎?請參考右下角跳出的ˊ視窗,上面有答案喔!。

型號:MSI 945GCM478

故障原因:過電動一下,就停了。

先看看外觀與型號。
有人應該會很訝異或納悶!Socket 478的CPU可以裝在945GC身上?
945GC不是原本配LGA 775嗎?
然而,各位沒看錯!這是用945GC晶片組去加上Socket 478的組合,還可以使用DDR2與PCI-E的顯卡呢!
而且這還是MSI大廠所生產的!

維修過程:
回歸到故障原因"過電動一下,就停了。"
試問各位,會先朝哪個方向處理?

然而,一般看到這故障原因,多半會先往CPU相關電路來處理。
我也不意外的,朝這方向走...卻忽略很重要的幾個要素。
CPU周圍的MOS都已經都換完一輪,還是"動一下,就停了"!
到這裡才想到,要先量測相關電壓才是...

因為都是"動一下,就停",所以一直很難正確量測到電壓。
直到量測到這區塊...
怎麼反覆啟動,量測電壓都是0V!
南北橋都沒電壓了,能起動就奇怪了!?
有發現連來源端都是0V,看來有線索了。

來源端由記憶體供電產生。
直接量測G腳,電壓是0V?
不對呀!怎麼可能是0V?難道是我業障太重了!?
姑且相信MOS是好的,直接朝控制IC下手。

沿著G腳電路往上搜尋,找到控制IC是在CPU座旁邊。
此張已經是換好了。
因為修到快眼花撩亂、頭昏腦脹!管他三七二十一,直接把他殺了!
換完,再次抱著坎坷不安的心,測試啟動.......

終於不再"過電動一下,就停"的窘境,也聽到那正常又清脆嗶嗶聲!
再來裝上記憶體與顯卡來測試。
看到畫面了!一切的努力值得了!!

最後裝個系統來測試看看,因為是Socket 478的關係,所以只能安裝32位元(32Bit)的系統。
可以正常抓到4G記憶體,但礙於32位元,只能抓到3.25GB,但也足夠使用了!
安裝驅動後,上網測試是否還能應付現在的網頁多(雜七)元(雜八)性。
有點難以應付現在的網頁囉,使用率馬上沖破屋頂了!
然而,已經過這麼多世代,難以苛求了!
心得:在維修上花了不少時間,卻也很值得,因為很少看到這麼特別的組合(945GC+478)。
   假如有先量測電壓的話,就可以省略掉更換CPU_MOS的步驟,答案也很快的呼之欲出!
   最後,主機板有經過水的洗禮,因為卡了許多灰塵與油垢,沒洗過,無法像圖中的布拎布玲的樣子。

IC元件合照
左邊是故障的,右邊是好的,已經換上去。

不知道這次修好之後,不知道能否再戰個十年呢?

uP6103S8的PDF供各位參考

网友A:
感謝分享,今天整理物品剛好也發現這一片,不過只是爆電容,
話說這種處理器已無法應付現在的網路環境了.丟了又可惜...
不知跑WIN7-32bit和xp的順暢度會差很多嗎?

网友B:
恭喜完修^^

478跟775是很神奇的東西..
基本上775的晶片組都能吃到478的CPU
只是看Intel給不給廠商生產或產商願不願意做=ˇ=

目前最猛看過478+G41+DDR3的組合@@
不過好像只有大陸廠會做這種怪怪的板子ˊ~

网友C:
不錯喔.很扎實.主機板要能修好.電壓測量不可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今天整理物品剛好也發現這一片,不過只是爆電容,
話說這種處理器已無法應付現在的網路環境了.丟 ...

因為XP可能有要先掛載SATA驅動的問題。
所以就先安裝Win 7來測試囉!
換高速一點或許能改善一點.....?
也許可以轉作其他用途:FTP或路軟體路由器等,至少網路有支援1GB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478跟775是很神奇的東西..

確實是這樣子!
478與775有許多相似之處!
Pentium 4的交替應該是很好例子!
至於478+G41+DDR3這組合,還真沒看過!
但這樣的組合也似乎浪費DDR3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錯喔.很扎實.主機板要能修好.電壓測量不可少.哈哈

假如先量電壓的話......就不用繞這麼大一圈了!
此次也著實提醒我,初期電壓的量測不可少!

网友D:
問題是修好之後你會一直使用他嗎
一般回收舊電腦規格都比這台好

网友:
{{因為都是"動一下,就停",所以一直很難正確量測到電壓。}}

搞台示波器 ....垂直調1v,水平調到1s ...超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題是修好之後你會一直使用他嗎
一般回收舊電腦規格都比這台好

這是個好問題!
是有想架個FTP小型站臺來存放檔案,我想這樣應當足以負荷。
也許比不上回收的規格好,但秉持著痞酷的精神,把他修好,是一種成就!
也是對地球好!

网友E: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我在學個十年,能不能像大大那麼強

网友:
板大真是太厲害了.如果沒必須的知識跟耐心根本就把主板直接殺肉了

网友F:
再戰十年會不會太久..
都沒法換新機...

网友:
KKP大好手藝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戰十年會不會太久..
都沒法換新機...

只是個誇飾啦~~
畢竟478已經經過這麼多世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我在學個十年,能不能像大大那麼強

有志者事竟成!
相信自己辦的到!

网友:
感謝好文分享,樓主真的是,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