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YAMAHA CRW4260t 燒錄光碟機偵測不到

楼主(2016-11-03):
又是一台舊光碟機,是屬SCSI II型,接上電腦的SCSI卡後BIOS掃描可顯示存在(圖1),離開BIOS後啟動過程,卻偵測不到該光碟機(圖2),進入到WINDOWS XP後,裝置管理員也看不到.哪出問題?

(圖1)

(圖1)

网友A:
這種真的很久..印象中是要接個終端..
看圖片光碟機是ID2
如果後面已經沒有再接設備..
光碟機後面的jump要短路Term..

网友:
Booting from a SCSI CDROM << 有沒有設Enable?

网友:
中後期的SCSI卡才有自動終端的設計,檢查一下是不是終端電阻沒有設好(DRIVER上面)

网友B:
每次回這種東剪一塊西剪一塊的求助文,越來越感無力

***你敘述越詳細就越快能得到解決的答案***

================================

1.如照圖說故事:

我會直接說"燒錄器"GG

2.你最好附上你光碟機的圖,因為不知道你是單一光碟機,還是光碟機是裝在外接盒上,若你有更詳細的說明及貼圖,我會繼續協助你Debug

我附上你燒錄器的使用說明書,網址

https://www.manualowl.com/m/Yamaha/CRW4260T/Manual/367338

***注意: Terminator on/off 的 jump***

3.我還是告知一下你發文的問題點在哪好了:

A:你放MS DOS mode的貼圖,說WinXP下不能用 ( 這問題就很廣了)

  你若可以找到該機 DOS 下的driver,你用DOS mode去測試就可以立刻知道是光碟機NG還是XP的問題了 (當然也不排除你SCSI卡有問題或不相容)

B.WinXP 的所有設定及driver是否皆正常working呢?

C.還有你的XP以前有確定裝 SCSI 的光碟機可以正常使用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回這種東剪一塊西剪一塊的求助文,越來越感無力

***你敘述越詳細就越快能得到解決的答案***

那不是MS DOS mode的貼圖,是開機自我檢測(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真的很久..印象中是要接個終端..
看圖片光碟機是ID2
如果後面已經沒有再接設備..

終端接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是MS DOS mode的貼圖,是開機自我檢測(POST).

這我知道!

你就是在開機SCSI卡有抓到燒錄器,進XP啥多看不見

所以你只要確定DOS mode下也無法使用&抓到燒錄器

那就是100%燒錄器NG

理論上你開機時的SCSI有抓到,那麼XP的硬體裝置裡面的SCSI卡理論上因該也會抓到(但是無法使用)

因你無提供 XP的硬體裝置管理員關於你這張SCSI卡的詳細貼圖,所以就只能憑空談話

這也是我說的你這台XP之前有確定可以正常掛上SCSI的光碟機or燒錄器,如果確定可正常掛上,那麼SCSI卡因該就沒問題,那問題還是一樣是燒錄器GG

===========================

你還是沒有附上其他貼圖及相關資料~

那以目前數據來看我還是覺得燒錄器機G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我知道!

你就是在開機SCSI卡有抓到燒錄器,進XP啥多看不見

WINDOWS XP之下SCSI卡沒問題,有接過硬碟也OK,這台光碟機真的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