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hone 6s plus(型號A1687) 泡水無法開機維修,後(大)相機維修

楼主(2016-11-03):
這次分享維修型號是iphone 6s plus
聽通訊行描述此機是客戶手機掉進馬桶,目前已經不能開機
(我第一個問的是......那馬桶裡面有東西嗎?)

既然是泡水機我們就直接開起來檢查了

相機部分明顯淹水,開機部分也有相當程度鏽蝕
背面部分也有痕跡,這部分要撕掉檢查
開機排線量測發現已經斷線,直接拆掉
全部洗板過用顯微鏡檢查,其中也把A9屏蔽蓋拆下
因為這裡面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區域

輸入部分量測沒有短路直接上電供點看看
發現可以正常開機,開機電流與待機電流都還算正常
但是卡在恢復模式
重刷後可以開機了........以為撿到便宜,....檢查後發現後相機沒動作....
仔細先目測是否有比較嚴重的部分
相機內連座54腳已經斷了,先拆下後發現連接點都壞了,沒關西   補一個給他
補個點給他,把錫點稍微做厚一點
這時候因為已經拆下內連座了,當然要順便檢查電阻值,並且上機檢查工作電壓
發現2.85V後相機供電不見了........
這裡要提一下,我後來發現網路上的iphone 6s PLUS的電路圖是錯的,
所以其實我走了一點歪路,最後決定開點位圖來找故障最保險
黃色點就是該路所有連結的元件
發現供電是由U3200提供,先檢查U3200旁電容一腳有量到3.85(此為U3200工作電壓)
一腳接地,但是因為這顆電容已經爆開了,直接拆掉
直接拆下該IC
U3200因為腐蝕導致腳位已經不見了
直接從旁邊飛一條線做點給IC用
上機後發現後相機一開始打開有畫面,但是亮了一下就不見了
於是開一下閃光燈發現閃光燈打不開,
閃光燈輸出電路開路,把膠挖開發現電感斷了
直接飛線補上
量測該有的電壓都已經出現,補上綠漆
YO....相機終於好端端地出現嚕

网友A:
你因該先聞聞看有無異味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因該先聞聞看有無異味才是!!!

這是搶頭"香"的概念嗎 ?

网友:
真是太強了,

网友(2017-01-09):
真的是大師級的維修 , 連電感都可以直接挖開飛一條線 , 大師應該沒有修不好的東東 , 真的佩服到五體投地 !

网友:
這真的是神人級的,超強的,一是整摸拜一下。

网友B:
請教flowersun大師:
手機泡水,若立刻斷電放入防潮箱,可以避免腐蝕嗎?
還是一碰水,電路板就開始腐蝕了?

自己也是 6S plus,偶爾會從口袋滑出來,難免會遇到同樣狀況,儘量減緩災情,送修時降低維修困難度。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flowersun大師:
手機泡水,若立刻斷電放入防潮箱,可以避免腐蝕嗎?
還是一碰水,電路板就開始腐蝕了 ...

我不是大師來插花

給你第一個建議,問和主機只有機型擦到邊的問題可以開新帖問,主題標題要想好寫明確
給你第一個回答,泡水第一時間建議步驟,1.撈起來關機,2.衛生紙吸水,3.溫風烘乾後立即送入防潮箱防反潮

從口袋滑出來的外套和褲子要檢討,掛磁鍊是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