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hone 6s plus(1687) 摔機不開機不顯示維修

楼主(2016-11-03):
這之6SP送來的時候也是完全不開機,上電供無觸發電流

檢察觸發電壓1.75遺失,檢查路徑中發現DZ4710其中一個接腳斷了,直接拆除
從6S廢板拆一個來用
可是在開膠的過程我發現有相當多的貼片都已經脫焊
只好一個一個補了
紅框部分就是左側掉下的料件
右側部分搖動料件也只好一顆一顆重焊
補完之後單板開機發現可以開機了,並且可以連結電腦就直接上外配試看看
發現完全沒有螢幕,拿新面板也是沒有反應,但是"背光燈有亮起來"

由於背光燈有正常亮起來,因此我們可以初步認定顯示ICU4000有工作,故障範圍應該為顯示IC
到內連座的區域,因此主要檢查顯示所需要的電壓,發現-5.7V量測不到
這電壓基本上直接由U4000顯示IC所提供,因此只要找中間元件即可
這顆電感一開始在捕焊時我覺得他還挺穩的,
仔細檢查才發現他其實一邊的點焊錫吃不上,導致此路不通
由於這顆電桿在補焊時一直相當不順利,決定拆掉重新做點直接飛線
可愛的畫面終於出來了哦!

网友:
看起來 很復雜

网友:
有圖才強ㄝ

居然拿的到圖紙!!

网友:
好厲害的維修

网友:
好手藝呀!!!!

网友:
這是專業級的,不是一般業餘玩的

网友:
維修這個的難度很高 也不容易修理

网友A:
專業級的大師,我看到SMD元件基本上就放棄了,沒那樣強大的功夫,正在學習用熱風槍把LED取下來,目前適用學姊賣的898D熱風槍和銲槍一體的,設定溫度400度C,風速2在吹,有取下來,但是基板有點焦黑,不知道版大能給個參數,提供小弟學習,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業級的大師,我看到SMD元件基本上就放棄了,沒那樣強大的功夫,正在學習用熱風槍把LED取下來,目前適用學 ...

您說的LED,是在什麼板子上的?

网友:
超級PRO的,佩服佩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說的LED,是在什麼板子上的?

大大您好,抱歉這樣晚回您,我的LED是這樣的燈板,可以看到我取下來後板子都會呈現有點焦黑狀,但是LED是還好的,希望有比較好的參數能輕鬆取下來,我還是要很久才取下一顆LED(5分鐘以上才能拿起來QQ)

LED燈板

LED燈板

楼主(2016-12-11):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抱歉這樣晚回您,我的LED是這樣的燈板,可以看到我取下來後板子都會呈現有點焦黑狀,但是LED是 ...

我不太清楚這板子的材料   不過提供一些參考  一般我拆塑料類的料件多以旋風風槍260-280再拆,趕時間才會用直風,可是因為我這多是手機主板,每支手機的散熱也不太一樣,所以在不同狀況下,也會有不同做法,不見的都是見了面就用風槍吹,有些時候再280不為所動的時候會先做換錫的動作,讓料件有拆的條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清楚這板子的材料   不過提供一些參考  一般我拆塑料類的料件多以旋風風槍260-280再拆,趕時間才會 ...

我的熱風槍設定溫度在400度,風速2,也是要三分鐘左右,但如果是鋁基板的話,根本起不來 T.T
我是正向直吹晶片,我看網路上都設定在大大您的設定溫度,可是我用那設定溫度卻怎樣都沒辦法拿起來,所以才會請教您,到底在樣設定會比較好取下來,焊槍我沒那樣好的功力可以完整地取下來Q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熱風槍設定溫度在400度,風速2,也是要三分鐘左右,但如果是鋁基板的話,根本起不來 T.T
我是正向直 ...

你買的風槍屬於小瓦數 (這些2合一因該多是W瓦數不高)

溫度不是問題主因,問題在於W瓦數

我舉個例子你就會知道 :

你拿一根針,用打火機可以很快的將其燒紅對吧! 打火機的溫度姑且給他900度

那你改用小鐵釘,打火機也可以將之燒紅,但是時間會變長

那你改用大鐵釘,此時要烤紅,可能就不行了

那你再改用一個5cm x 5cm小鐵板,這時因該就烤不紅了

若你改用瓦斯爐(大範圍) or 一次使用4支打火機,這時原本烤不紅的鐵釘或鐵板
就會被烤紅了

這就是加大W瓦數的結果了!

(以熱風槍來說) 你的那種燈珠,我用1500W的熱風槍用4檔背面吹,30秒內就可拆下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買的風槍屬於小瓦數 (這些2合一因該多是W瓦數不高)

溫度不是問題主因,問題在於W瓦數

超人大您好,感謝您細心解說,總言之我的熱風槍瓦數不夠,即使我達到設定溫度,要取下來依然是要很久,所已表示我除了換更高瓦數的熱風槍除外,我只能慢慢等溫度達到才能取下拉QQ
又多學到一點了,謝謝指教

楼主:
我操作上與您有些不一樣ㄟ   ,因為手機主板散熱都相當好,所以我在拆東西習慣上大多都是風速開最大,或是降一檔,在手持距離就看個人經驗與施工的場所溫度,至於溫度,400度我幾乎沒開過這麼高的捏,有些看的到的焊點我有時候也會先拖錫降低熔點,我焊槍多是用在此處,至於功率,其實我對這沒研究,因為像898D這種合一式的我也用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人大您好,感謝您細心解說,總言之我的熱風槍瓦數不夠,即使我達到設定溫度,要取下來依然是要很久,所 ...

忘了問你,是否有加~"助焊劑"~

沒加 跟 有加 ~結果會差很多

一般多要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忘了問你,是否有加~"助焊劑"~

沒加 跟 有加 ~結果會差很多

我目前是沒有加助銲劑,直接取,到是有先上一點銲錫上去,會比較好取下來是非常有感(Flowersun大大的用法那樣),只是我898D調280-300,真的拿不下來,可能是我個人技術不好吧,準備弄一個高瓦數的熱風槍來試看看,謝謝超人大大指點,也謝謝Flowersun大大您的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是沒有加助銲劑,直接取,到是有先上一點銲錫上去,會比較好取下來是非常有感(Flowersun大大的用法 ...

這類2合一風槍沒有380以上~確實是很難取下(因為現在多是無鉛製程,但是溫度過高基板又會變黃)

你可以買這種可調式熱風槍(以前多是這種,不過現在多變成油漆工類)
或是買數位顯示可調熱風槍均可,價格多不貴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c=FA9MwLOhS6ChzM%3A

不過缺點就是~風速有點強且不能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