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DP-120RH 變壓器真偽求助

楼主(2016-11-04):
網路某通路買了號稱ASUS原廠120W變壓器,台達代工,約幾百塊,看起來有摸有樣
PCB版上找不到台達的字樣,只有在變壓線圈上面DELTA,25v日系電容、電晶體ST等等的
因為不懂電路配置及用料,請教懂電路的大大。

名牌:

大電容:

這條黑色線到一半是斷的:

缺了一個CX1,請看背面,似乎硬拆的,AC IN之後經過保險絲及電感。好像少了EMI濾波電容

電晶體等等

變壓線圈

背面

貼上去的,曾經拿朋友筆電一樣變壓器來挖,挖不起來

輸出端有新焊的痕跡。

所以內部應該是從別的變壓器挖出來的,然後裝進新的殼及線頭

网友A:
個人看起來是原裝正品沒錯ST的MOS 紅寶石電容 Hi-POT 的銅片

板材也是 這是正品

內地流行一種 原裝的變壓器 把內仁挖出來 在開新殼新標新線材

原裝的變壓器的故障機率極低 這樣的做法是很合理很環保的

网友B:
除非它僞造文書,不然上面的商檢標籤確實是台達的號碼沒錯!
整個做工看起來也蠻實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它僞造文書,不然上面的商檢標籤確實是台達的號碼沒錯!
整個做工看起來也蠻實在的! ...

不過畢竟是要賣人的,真的萬一不小心出問題,就變自己得負責
已經去皇家詢價了,還是不要貪小便宜

山塞的有什麼印什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看起來是原裝正品沒錯ST的MOS 紅寶石電容 Hi-POT 的銅片

板材也是 這是正品

台達自己應該不會做這種挖內仁作法吧,所以該怎麼說這種產品?半山塞
很合理,卻不合法吧?

网友C:
這塊板子是台達做的沒錯, 也確如大大所說的" 是從別的變壓器挖出來的,然後裝進新的殼及線頭"

那顆少掉的濾波X電容是為了把AC插座移到殼中間而拔掉的, 原本插座是在側邊
那條被剪斷剩一半的黑色線可能是原來供某品牌輸出的ID

理論上板子正面應該會有ADP-xxx-xx的型號標示
對岸幹這種事很多很普遍

网友D:
那條被剪斷剩一半的黑色線... 應該是接AC輸入座的接地
我是從熱縮套管包覆物 猜測是 Y 電容

銅箔上噴碼   DCWM 指  台達中國吳江廠
DC指DELTA CHINA 台達中國
WM指 Wujiang Manufactory吳江廠  (這間是零件廠)
(這個零件是吳江廠製作出)

外殼最下方Made In China 後DCWP  是 台達中國吳江廠  (P 是電源廠)

台達電源適配器產品 , 基本上都是其吳江廠 所出

哪天 看到 DET不要驚訝!! 那是台達泰國廠 !!

台達 產品型號編號 方式
電源適配器慣例 是 ADP – XXX YY  Z
ADP 指  電源適配器 Adapter
XXX 數字是指 額定瓦特數
YY   英文是指  客製版本流水編號
Z    英文是指  產品 版本

由於電源適配器 是客規定製
基本上 如同6#L大指出的
  …板子正面應該會有ADP-xxx-xx的型號標示

要是看到不一樣  別緊張
有時不同客戶 客規差異只有輸出線頭 不同
那就只有 客製版本流水編號 末一碼 有差異

不過扯了那麼多 , 都沒幫助到你
基本上板子正面的字, 都被膠蓋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塊板子是台達做的沒錯, 也確如大大所說的" 是從別的變壓器挖出來的,然後裝進新的殼及線頭"

那顆少掉的 ...

不過就連XXHOME也在賣。大大說的沒錯,AC座在正中間就檔到了CX1。AC座原本是在側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條被剪斷剩一半的黑色線... 應該是接AC輸入座的接地
我是從熱縮套管包覆物 猜測是 Y 電容

感謝您的回覆。我還是乖乖買原廠的好了
正面有ADP-120MH BA 的字樣

那應該就是挖出來換新殼,

网友:
不安心的話買明緯的中階電源供應器  19v可以從24v調出來用
買一次保證用久久還可以給好幾台筆電一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畢竟是要賣人的,真的萬一不小心出問題,就變自己得負責
已經去皇家詢價了,還是不要貪小便宜

如果要再販售,
還是買原廠的,
不然問題一堆,
你還是要收拾後果,
別自找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