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0esiv 無法正常過電

楼主(2016-11-04):
使用中突然聽到啪一聲螢幕整個黑掉電源指示燈沒亮.
拆機測保險絲沒過電換上保險絲後.插上電源電源板上一顆LED燈有亮.
順便把一些凸起電容都換了.啟動電視聽到繼電器聲音時保險絲秒燒
再換上保險絲電源板一樣正常有顯示綠燈.這次把接高壓跟一般的接頭都拔除.
只剩下接主板的接頭(右下角之排線).啟動電視一樣保險絲秒燒.(都有聽到繼電器聲音)
請教這情形是哪部分零件故障?

网友:
有短路,要從高壓區開始修

网友:
借圖?PO上你的故障電源版正反面給大家參考嗎?

楼主:
如lijm大大所說補上故障電源板正反圖.紅圈部分即插主板的插座
仔細目測後發現保險絲旁2個綠色零件一個有裂痕及稍微破是否影響(不知這零件為啥.哪裡買)
零件上沒打印任何文字

補充內容 (2016-11-5 12:18 PM):
焊下來檢查發現淡淡的印刷體  20S050M 拍賣搜尋沒有

補充內容 (2016-11-5 05:48 PM):
在台南跑3家材料行(南一.美和.中天)都沒一樣的.請教有可替代的型號嗎?

网友:
機板採用雙保險絲的真少見,因該是打算銷歐美或是中國大陸
那兩顆綠色的,應為mov,做輸入的異常電壓吸收用,會損壞,可能為輸入電壓異常,那兩顆就算不裝,因該也沒事,因為是跨於水火兩線之間,除非已經爆開短路,那就必須用移除的方式,慢慢抓
後端還有其他故障,你再換一百條保險絲也是燒斷,需追線查功率晶體以及其他零件(電容、電阻、三端穩壓)
至於故障在哪裡..你可有得玩了,網路指導隔空抓藥我不會,要修這個要花時間讀原理以及走線
如果嫌麻煩難修,比較快的方式,買一塊良品交換,省時省力
良心建議,買良品先換上,這塊留著慢慢研究
電漿的版子 不好修理 電壓很高 而且有分很多塊 x.y.z.p 之類的代號務必注意...
本站搜到跟這有關聯的連結 但跟你的狀況不同 不適用  \僅供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45482-1-1.html

网友:
散熱排上的 先拆下來檢測,   他們其中有掛點的機會比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