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32吋(無型號)液晶電視電源指示燈閃爍無法開機

楼主(2016-11-04):
白牌32吋(無型號)液晶電視無電源,經檢修查為保險絲及MOS FET 燒毀,更換零件後電源指示燈閃爍還無法開機,量測5VS電源3.7V到5V跳動,請前輩指點迷津,感恩~

不知廠牌型號液晶電視

不知廠牌型號液晶電視

電源板-聲寶製造

電源板-聲寶製造

主機板

主機板

高壓板

高壓板

電源板更換保險絲及MOS FET 16N50C3後抱著會燒機心態上機測試,結果電源燈閃爍無法開機 ... ... ...

電源板更換保險絲及MOS FET 16N50C3後抱著會燒機心態上機測試,結果電源燈閃爍無法開機 ... ... ...

量測5VS電壓跳動,更換電容後還是一樣,應該還有零件GG了,請教各位大大,是否有大大碰過相同或類似狀況的板子 ...

量測5VS電壓跳動,更換電容後還是一樣,應該還有零件GG了,請教各位大大,是否有大大碰過相同或類似狀況的板子 ...

网友A:
这类问题电源一般要拆下来单独维修

先修好待机电压5vs,再修主电压12V,24V

16n50开关管烧了,要检查G极的驱动电路及驱动芯片是否良好
S极对地电阻是否变大(0.几欧),驱动芯片的VCC是否正常(一般15V左右)

5VS变3.7V且跳动,还要检查负载是否有短路及稳压环路元件,如光耦、431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问题电源一般要拆下来单独维修

先修好待机电压5vs,再修主电压12V,24V

感謝巨風大指點~
這片聲寶電源板應該是被雷打到吧~怎麼壞了那麼多元件,已經換下保險絲/16N50C3/k3569/40T03GP/2N3906*2,換下這麼多零件還是一樣電源燈一直閃,有大大可提供聲寶電源板YIAPS0041D IC2編號及C28容值嗎?

IC2 編號模糊,請版上大大有這片電源板,提供IC編號

IC2 編號模糊,請版上大大有這片電源板,提供IC編號

C28容值及IC2編號

C28容值及IC2編號

楼主:
這台練功練了好久終於有畫面了,萬用遙控器貨也到了,遙控器自動尋找半小時還是無法找到代碼,再去買另一款萬用遙控器來試試,再將收尋到的代碼讀出,此台代碼470提供給痞大們參考~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可否將後續維修的情形po出,那就是功德一件囉!

楼主:
漏了說明最後完修結果,最後在作怪一顆小黑豆就是Q9 2222A

网友:
1000uf/16v用 85度 !?

楼主:
Ikkseemi大,謝謝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