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找臺達伺服電路圖

楼主(2016-11-04):
請教各位前輩,能否幫找一下臺達伺服的電路圖,給各位添麻煩了!型號是:ASD-B2-0421-B,謝謝!

DD55

DD55

DZD55

DZD55

ASD-B2-0421

ASD-B2-0421

我的問題是接通電源,伺服表現是不通電,且有白烟冒出,拆開看到點位號是DD55和DZD56部分溫度過高。但是測量這兩個元件沒有擊穿,還有二極體的單向導電的特徵。

网友:
電路板會不會斷線 可能要連明線啦

网友:
沾點酒精清一清,看還會不會冒煙.

网友:
或許可以查看看那顆 28pin 的功率模組應用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