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_Fotocom數位機上盒_遙控器HD-0763

楼主(2016-11-04):
故障情況:不能正常使用遙控器,有不明液體漏出。
確定不是電池漏液,電池確認滿電,LED有透過手機照相機會發光,
拆開遙控器似乎是「455晶振」這個零件漏液。
好奇的問,這個零件會漏液嗎?一般電子材料行可以買得到嗎?
最近真的很賽...電視機掛掉,換上這個HIHD數位機上盒+22吋LCD來替代電視,遙控器又掛了....

网友A:
額....???...???  455 晶振, 這個零件不像會漏液啊?
一般電子材料行可以買得到
我在高雄長明街禾華電子材料行  買過

要不找找無用的遙控器 試試殺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額....???...???  455 晶振, 這個零件不像會漏液啊?
一般電子材料行可以買得到
我在高雄長明街禾華電 ...

找看看...第2張圖PCB背面原本不是這麼乾淨的,幾乎整片都是水珠...看到我都傻眼了。

网友B:
先把電路板清潔乾淨,
再做補焊動作,
再檢查有無斷路,
幾乎可以起死回生,
別放棄,遙控器很容易修,
但電池不要用金頂電池.
一段時間要打開檢查一下,
電池有無漏液..
應該是水噴進去裡面,
一般我都會裝進剛好的透明塑膠袋(裝牛排館的刀叉),
我發現最好用,
寬度剛剛好,
用十年還是像新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電路板清潔乾淨,
再做補焊動作,
再檢查有無斷路,

剛剛試過...
有焊點的位置補一補,用酒精棉整片給他擦拭一遍。
SIMON大說過漏液的可能性不高,所以補回去。
突然又能正常了。
找個透明夾鍊袋裝起來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試過...
有焊點的位置補一補,用酒精棉整片給他擦拭一遍。
SIMON大說過漏液的可能性不高,所以補回去 ...

恭喜了~~
真替你開心~
生活總會有不如意,
往好方向想,
生活會更好...

楼主:
有pigoo真好...
不然又要犯傻的去買顆新的4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電路板清潔乾淨,
再做補焊動作,
再檢查有無斷路,

老實說 ..
金頂..可能產品有部份問題
但 ...代理商..寶僑的態度 ..
真的是值得嘉獎一下
因電池造成的損害 ..
申訴過去 ...
他們會估算一個金額 ...
你自己買新品 ...
憑發票寄支票支付給你
只是 ..差幾天空窗期 ..
沒東西可以而已
但最起碼有個滿意的回覆跟處理

网友:
金頂?好像只有鹼性電池吧,遙控器的耗電量低,似乎不用鹼性電池這樣的大電流供電,但是你要把數位相機等等用過無法開機的鹼性電池拿來用再遙控器上,我就只能為你無言三分鐘了,

网友C:
電池出廠單價大概2元, 賠不了多少錢, 商譽最重要, 也沒幾個人知道可以有賠, 有的人也懶得理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池出廠單價大概2元, 賠不了多少錢, 商譽最重要, 也沒幾個人知道可以有賠, 有的人也懶得理賠 ...

而且要有購買發票、一般發現電池漏液時、發票早就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