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KDL32V4000 更換邏輯 v31b1-c05 無畫面

楼主(2016-11-05):
請前輩指導V315B1-C05 更換原來的 V315B1-C08,和開機完畫面全黑.閃爍燈連續閃五下,請問問題在哪?謝謝

网友:
5下就是T-con 你確定你換的t-con正確嗎 sony很龜毛的

网友:
版規看一下
圖不能發是因為回文不到十次

這篇過一陣子會被移到回收區

沒關係,以後懂了就好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哪請問前輩  到哪才可以買到正確的T-con ,因為原廠的的板子被我和壞掉了...去淘寶買v315b1-c08 買兩次都是根本的不一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