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電蚊拍修理過程詢問

楼主(2016-11-05):
家中的忿怒蛙電蚊拍維修過程 !

按鍵失效更換 ( 原先2腳,我買的是 4腳.兩兩相通就剪斷2腳)

充電器led三段式開關壞了,順便換2段式開關

壞完電擊聲音變很小聲,起初以為機板壞了

內網和外網有些許短路

不知道電網有沒有人在研究 ? 內網白色塑膠部份竟然會導通 ?塗一些螺蚊鎖固劑讓內網與外網無電阻!! 電擊聲音變大了

提外話 : 麥拉電容並聯2顆聽說威力很猛!待料測試

電網不能用電錶測電壓 ? 測第一層和內層(第3層線路拆除)電錶會燒掉嗎 ?

网友A:
一般電表 電壓檔跟單靠內部元件 無法測量    需要用分壓器或是高壓棒才可以

塑膠支架應該是髒了      絕緣電阻  一般低壓電表也是測量不了

在高壓下很多本來常見的絕緣體會發生漏電 慢慢碳化 阻抗越來越低     但是在低壓下量起來又是絕緣的 高阻抗特徵

网友B:
要玩這個可以試試看, 量高壓
安全很重要, 先接好線再上電, 用砲灰表, 萬一有問題報銷也不太犯本
http://bbs.pigoo.com/thread-58024-1-1.html

网友C:
塑膠支架髒了+ 1
水漬積灰...吸濕氣 =>   絕緣下降 ...漏電

關燈暗室   高壓漏電看得更明顯

我就遇上蒲公英子弟兵來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電表 電壓檔跟單靠內部元件 無法測量    需要用分壓器或是高壓棒才可以

專炸元件大 ! 這樣或許塑膠支架清乾淨就好了 ? 不用再特地上螺絲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玩這個可以試試看, 量高壓
安全很重要, 先接好線再上電, 用砲灰表, 萬一有問題報銷也不太犯本
http://bbs ...

xiaolaba 大 ! 感謝分享高壓分壓 量測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膠支架髒了+ 1
水漬積灰...吸濕氣 =>   絕緣下降 ...漏電

SIMON1016大 !! 下次試試關燈電蚊 !!

网友D:
一般電蚊拍的高壓大約4KV,我的是3.8KV.
你可以買一個9M,一個1M的電阻來做分壓,但是電阻的腳要留長,而且用熱縮套管套起來,可以用兩層或三層來套,以增加絕緣效果.或者買類似這種的高壓電阻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電蚊拍的高壓大約4KV,我的是3.8KV.
你可以買一個9M,一個1M的電阻來做分壓,但是電阻的腳要留長,而且用熱 ...

組裝完成,但是用螺絲起子觸碰 ... 火花有點小 ... 支架電網有問題只好棄修 !

网友:
引用 楼主:
組裝完成,但是用螺絲起子觸碰 ... 火花有點小 ... 支架電網有問題只好棄修 !  ...

既已棄修,看是否要貢獻出來,在附近有興趣的就可以拿去玩玩.

楼主:
有2支一模一樣的,電池可留用 ... 但是可貢獻 2台 ups 不斷電. 電池過放無法充電,但是機板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