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海藍-多功能測試儀故障了(電容ESR表)...

楼主(2016-11-05):
今天量放置快一年的舊電容, 多功能測試突然進入自我檢測/校正程序,
小弟便準備校正用電容及導線, 相關畫面如下:
開機後顯示

會停在這個步驟,或持續顯示C0:

有人遇過這個情況嗎?

感恩感恩

网友:
MCU怪怪的

楼主:
忘了說還有個症狀,旋轉選單的時侯,這二天指標跳動的順序會異常...
目前則是完全進不了選單, 開機一直要自檢。

=.= 若是MCU, 該修還是該丟了呢?

网友:
用 ATmega328p 的那個設計嗎
上網找找電路圖, 開源的

楼主:
意思是自己買一顆+重新燒錄嗎?

可惜我不懂得燒錄IC  =.=

楼主:
補充訊息:
剛剛查閱atmega 328P的相關資訊,它的pin腳定義如下--(我隨抓網路圖,若誤植請見諒)

其中ESR檢測儀的夾座(TP1 TP2 TP3)至少會連到328P的下列腳位-
PC0~PC2及PB1 PB3 PB5
正巧在網友WayneHuang的參考資料中已經註明PC0~PC2腳位是analog in,

假設輸入端應該有高阻抗,我用三用電表測試PC0超過1M ohm,PC1與PC2則與GND腳位近導通。
猜這個atmega328p應該被我燒壞了.

但因為我缺乏燒錄的知識及工具, 若買新atmega328p也不知怎麼處理,
後續怎麼做還在評估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訊息:
剛剛查閱atmega 328P的相關資訊,它的pin腳定義如下--(我隨抓網路圖,若誤植請見諒)

1.你可向原廠商買一顆燒錄好的芯片.
2.或請原廠商提供給你燒錄檔,你要自備燒錄器,並了解燒錄步驟.
3.最後你視需須要自行解焊芯片.
4.如果都不會,只好.......

楼主:
其實我正想私訊問CIKO大大,這個測試儀是否通用atmega328,看起來跟板上團購的是同一塊

我已經留言給原賣家,希望有提供售後叫修服務...

另請教大家:有沒有不容易燒壞的ESR表呢?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正想私訊問CIKO大大,這個測試儀是否通用atmega328,看起來跟板上團購的是同一塊

我已經留言給原賣 ...

一般不會是通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說還有個症狀,旋轉選單的時侯,這二天指標跳動的順序會異常...
目前則是完全進不了選單, 開機一直要自 ...

如果要丟掉,不如就開放給有心想研究的人如何
小弟先報名排隊
不知有沒辦法跟uno一樣寫個一段C+程式放進去

网友:
先補銲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丟掉,不如就開放給有心想研究的人如何
小弟先報名排隊
不知有沒辦法跟uno一樣寫個一段C+程式放進 ...

賣家的328還沒到,
到時不能用的話,就整包送您囉~

楼主:
唉已經焊過,
後來拆下atmega328, 發現tp0 tp1與gnd接近短路

目前等賣家提供新的328

話說,有沒有人推薦其他不容易燒壞的esr表?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