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一下~孰知光陽機車的車神們…

楼主(2016-11-05):
在下想為小女買一輛機車~
鎖定了在地的光陽廠牌~
也鎖定在這兩個機種:
CUE 100
或是KANDY 110
只是在下疑惑的是:兩個車種引擎CC.數相差僅10. CC
外型上也沒什麼多大差別…,軸距相差一些,一個是3級,一個是2級
為何其價格會相差11000~2000多元…
在下當然頃向100CC.的
除了價格較低,也考量小女子比較沒力氣,
選擇100CC比較輕巧…
只是…又擔心這便宜是不是:『不是好貨』?
眾車神們,有建議嗎?

网友A:
1. 有碟煞會較貴,前碟煞+3000,後碟煞+3000,就要加6千了!
2. 能源效率較好的也較貴...
3. 新開模的型號,模具費用還沒攤平,也會較貴
4. 外觀炫的賣較貴....反正父母出錢,剛滿18歲的青少年不在意...
5. 有LED燈/日行燈的較貴..

基本上,女生應該挑高度較低的機車。且機車也不一定要有碟煞...鼓煞較不容易鎖死。
但因碟煞較貴且較炫, 符合第3、4項,車廠就會盡量賣貴一點了...

還有一台近似規格 SYM New WOO 100 鼓煞,也大約5萬元

是否省油可在這裡查 https://auto.itri.org.tw/Myenergy/bySpecially_MOTO.php

三陽WOO 100分為HG10US/HG10UA
HG10US最省油(1級),HG10UA則和光陽KANDY 110相近(2級), 光陽CUE 100(3級)油耗似乎差了那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有碟煞會較貴,前碟煞+3000,後碟煞+3000,就要加6千了!
2. 能源效率較好的也較貴...
3. 新開模的型號,模具 ...

回覆大大
這兩型都是鼓煞ㄋ…
所以才在想不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大大
這兩型都是鼓煞ㄋ…
所以才在想不透啊……

2. 能源效率較好的也較貴... KANDY 110(2級), CUE 100(3級)
3. 新開模的型號,模具費用還沒攤平,也會較貴
4. 外觀炫的賣較貴....

更何況KANDY 110引擎一定比CUE 100還要有力!
若三陽你買110的車款,恐怕也會貴了約1.2萬元...

這沒什麼好奇怪的,跟路邊攤賣麵一樣....有些東西好賺(小菜),有些難賺(陽春麵),
從路邊攤到大廠商,都會有某種產品來促銷+交叉補貼...

网友:
是否有特異功能,比如說是有USB充電?那不用說,貴是應該的,儀表版是液晶的?那也會貴一點,最好就是買過期的車款,為了清庫存隨便賣賣...

网友:
要是我買KANDY 110 置物空間也比較大
可以放得下4/3的安全帽及雨衣 也可以放的下包包
前踏板空間較大買菜也比較有空間放腳
座位比較平坦比較不會因為煞車往前滑坐起來舒適性高
動力上爬坡或雙載比較剛好

网友B:
網路搜尋看看哪一台評價比較好,
評價不好都會癱在陽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網路搜尋看看哪一台評價比較好,
評價不好都會癱在陽光下.

網路搜尋了一下,看來是 三陽WOO 100的評價較好,
主要原因是.....三陽WOO 100 比較便宜...

1. 三陽WOO 100 跟 KANDY 110油耗相近(2級), 比光陽CUE 100(3級)還要好
2. 三陽WOO 100 比 KANDY 110 便宜約1.2萬元
2. 三陽WOO 100 比 光陽CUE 100 便宜約2千元

网友:
我是覺得都沒差,因為你不會自行維修,建議~喜歡就好了

网友:
喜歡就好+1

网友:
再補一個...6

1. 有碟煞會較貴,前碟煞+3000,後碟煞+3000,就要加6千了!
2. 能源效率較好的也較貴...
3. 新開模的型號,模具費用還沒攤平,也會較貴
4. 外觀炫的賣較貴....反正父母出錢,剛滿18歲的青少年不在意...
5. 有LED燈/日行燈的較貴..
6. 廠商店家想賺較多,也會賣較貴....
----
今天看到大潤發/大買家2016/11/09~2016/11/21日的DM,
光陽 得意100 SP20AE , 會員印花價49500元,
(過去好像還有更便宜的價格)

网友:
讓騎的人去試看看比較重要 . 高度/長度等.....

到時你選好了騎的人不舒服也是白搭

网友C:
最好方案就是......徵個女婿~~

條件:
坐駕德國進口車~
無不良嗜好、癖好、敦厚老實等,以下族繁不及記載
隨附資產證明以供查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方案就是......徵個女婿~~

條件:

唉!
是在選機車ㄋ……

网友D:
是我的話,我會買勁豪,光看油耗就省太多了,有試騎活動

网友:
只是建議,不要碟煞,車燈與汽車相同H4大燈,能輕鬆立車
要令女喜歡才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我的話,我會買勁豪,光看油耗就省太多了,有試騎活動

Yamaha 勁豪 125看來省油到很厲害! 且置物箱容量大,
但座椅高度偏高,可能不太適合女生或婆婆媽媽。

給一般不算矮的男生或爸爸哥哥則OK,

网友:
女生的話不都是在乎外型嘛!

光陽的話以保養來看,算是CUE吧! 當然我是最推VJR的,這台女性朋友也很喜歡

CUE算是舊東西搬到新產品裡面來,不是說不好

你看奔騰G3 和現在V2 設計幾乎是一模一樣,幾乎騎過奔騰那代就知道多耐操(當然我是沒騎過拉

网友E:
考慮什麼時候要買,我去車行看一下,再告訴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慮什麼時候要買,我去車行看一下,再告訴你,

這個月底

网友:
我只看ECU有沒有在節流閥上 因為ECU上有幾個感知器
隨便一個感知器掛了要換整組 包括節流閥
如果節流閥上只有感知器 壞哪個換那個 維修價格相對便宜一些

网友:
問問自己女兒想要機車的重點;例如:重量、外型等。
建議到現場去坐坐看或試乘要買車輛,看看該車人體工學是否符合要使用的人,能去過過彎最好(別摔了...),雙載前後座坐感等。
推薦車款:
1.SUZUKI ADDRES V125(系列)
優點:與別場125相比,重量輕(感覺與別場100~110CC差不多)、加速性與操控性能好。(我哥有一台四期的)
缺點:很陽春(反映在價格上)
2.小CC(125 CC 以下)車款的缺點在爬坡很明顯,特別是雙載。
3.家人買車,除非是喜歡的造型與重量外;一般都建議買125 CC,但能不買廉價車就不要買,例如50000上下的125,試乘就知道差異。
4.我個人很喜歡碟煞:剎車的概念是0~1,超過1就鎖死,剎車距離與輪胎、路面、剎車系統等有關。所以能越快接近1越是好。剎車系統如果設計不良,或是亂改,造成稍微用力就超過1,就要好好檢討是否設計不良。當然,如何剎車與煞過頭該怎麼辦,也是一個門學問。

网友:
一定有有些說要改比較省油或符合環保 再看看了

网友:
除非是特規車,基本上哪台都有人嫌,也都有人支持

樓主您是女兒要用的
1.住家裡而且您自己會修,哪台都沒差,花的起看的順眼就好
2.住外面或自己不會修,找保固據點多而且體系完善的

网友:
除了排汽量差異之外,兩車差異最大的是其噴射系統
CUE為自製,CANDY 為日製
另外CANDY的腳踏空間及乘坐空間是最大的
125CC太重,100CC馬力又不足,110CC 是女性騎士較佳選擇.

楼主:
這就對了
要知道的就是到底有何差異…
感謝大大提供……

网友:
其實買那一台,沒有太大的差別,就如 24樓 大大所說的,如果是那兩款,我比較喜 many110, 其實110的跟100的差別只是造型不一樣,我會選擇110,是因為對我來說維修方便,100則是乾式起動盤(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