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4741g 自動斷電 超級電容

楼主(2016-11-05):
筆電型號為ACER aspire 4741g
我知道版上很多相似型號相似問題的
但我找不太到完全相符的
想問一下各位
一開始開機可以撐20秒左右自動斷電
後來再開 就5秒
在後來就要等一下才有辦法開
散熱器已經清理過了
是超級電容nec在搞鬼嗎?
如果是 是哪一顆 替換成甚麼好?

网友A:
你照片裡 ACER aspire 4741g   不使用 超級電容(NEC/TOKIN) ,
照片中央 CPU正下方  三顆螺絲 中間  有三個鉭電容再一起
鉭電容 /露天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5932687616

*** 但是 並不一定是 鉭電容 有問題 ***
***   CPU供電  有時也會有參一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片裡 ACER aspire 4741g   不使用 超級電容(NEC/TOKIN) ,
照片中央 CPU正下方  三顆螺絲 中間  有三 ...

我應該可以先單換那三顆看看吧?
我是可以開機的 只是沒多久 就斷了 所以很納悶
只知道相似型號的都是超級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