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黑晶爐 HD4414的安規電容

楼主(2016-11-05):
各位大大好,朋友的飛利浦黑晶爐 HD4414,通電後,開到火力最大的第6段,無法火力全開,查過資料,應該是這二顆安規電容的問題,剛去電子街只找到X2這顆,請問大大,可以用X2這顆代替X1嗎?不然就是跟W大買0.33uF K X1 CTX 300V GMF*1 + 0.68uF K X1 CTX 300V GMF*1並聯使用了,謝謝大家~~

型號↓↓
本尊↓↓
X2安規電容↓↓
X1安規電容↓↓

楼主:
另一問題,請問紅圈的卡榫要怎麼拆開?謝謝大家~~

搞半天拆不開的卡榫↓↓

是不是黑色那片小塑膠黏死在黃色卡榫上面了,要先暴力拆除黑色小塑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一問題,請問紅圈的卡榫要怎麼拆開?謝謝大家~~

搞半天拆不開的卡榫↓↓

要先拆正面的按鍵蓋片,再用小一字從正面插入,撥開檔片才能拆的下!!

网友B:
正面的按鍵蓋片+1,
我拆過三台..

請參考內容,
提到有人賣...
飛利浦黑晶爐(4413)維修分享
http://bbs.pigoo.com/thread-534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拆正面的按鍵蓋片,再用小一字從正面插入,撥開檔片才能拆的下!!

感謝eson0724大提供資料,目前只需要換二顆安規電容就行,先暫時不撕開前面面板貼紙,有需要再來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面的按鍵蓋片+1,
我拆過三台..

這篇有看到,一次要買200顆,還是買二顆並聯就好了,感謝sandy319提供資料參考。

楼主:
買來 X1 0.68uF 及 X1 0.33uF 電容並聯,並聯後是930nF,雖然不足1000nF,還算差強人意,比原來的823nF好多了,焊回去後,用第六段大火全開煮了一鍋羊肉爐,可以正常煮熟吃下肚了。

原來的 X1電容只有 823nF↓↓
新買的 X1 0.68uF 電容↓↓
新買的 X1 0.33uF 電容↓↓
並聯後的容量 930NF↓↓

网友:
恭喜完修、羊肉爐真補、可惜我不敢吃…

网友:
小心拆避免斷裂

网友C(2016-12-06):
引用 楼主:
買來 X1 0.68uF 及 X1 0.33uF 電容並聯,並聯後是930nF,雖然不足1000nF,還算差強人意,比原來的823nF好多 ...

D值怎么是负,没有开路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D值怎么是负,没有开路清零?

这台在38度买的,开路清零就正常了,不过这台只能在NG分选功能下使用,请教满江红这个问题是否有解?是否要进入高级设置做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