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富及第洗衣機_FAW-1236DS 不開機 開機後不正常

楼主(2016-11-06):
富及第洗衣機_FAW-1236DS 不開機 開機後不正常
機型銘牌

故障情形
全機不過電 心想慘了
先拆開主機板上蓋 量測主機板 AC110V 沒電

電表是跟學姐購買的好用 推薦 VC8900C+
http://bbs.pigoo.com/thread-52429-1-1.html

心想保險絲斷了 拆開上方後端量測保險絲 斷了
沒保險絲 先用洗衣機的接地線抽2絲銅線替代測試 能通電了

按電源鍵就聽到開機音樂了 高興一下 卻伴隨著機器一些異聲
慘了 都還沒按開始鍵就有聲音 一定還有問題
不管先試開始鍵 在偵測衣服重量跟水位時 發現迴轉盤只會左轉不會右轉 但左轉停後要右轉時發現脫水筒慢慢的在轉(用手轉迴轉盤不會動)
斷電用水轉迴轉盤 左右都能轉動沒卡住
當水位偵測完時 沒進水動作(那時沒接進水管也不知進水閥有無動作)洗衣迴轉盤就一直左轉都沒右轉 心想慘了 (要換主機板了)
在試脫水 脫水能正常運轉

拆下機板正面照

那時先停下抽根香菸吧  突然想到偵測水位時 會左轉右轉不會轉但脫水筒會動 該不會卡在脫水動作吧
就看一看接線圖

找到排水同步馬達接線 把排水同步馬達接線拔除 在開機測試 按電源鍵就只剩開機音樂聲沒異音了 在開始鍵迴轉盤也能左右轉了(找到問題了)

那就開刀試看看了 焊下電晶體量測 短路了 難怪一按電源鍵就開始動作(沒給排水指令)

拆一塊舊版上的電晶體來換上 上電測試
按電源鍵 只聽到開機音樂聲 按開始鍵偵測水位也能左右轉了

就上電測試  讓他跑一次標準行程 都正常了
開始基板封膠防水

組合上電測試了 再讓他跑一次標準行程(完修)
基板換零件位置圖
換下的零件

有些是修理後補照的圖 因當時沒能保握修好所以沒照圖 事後補圖敬請見諒

网友:
維修辛苦了。第一篇我拿了

网友A:
這一顆不是電晶體,在電路的輸出端控制馬達,它應該是Tri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顆不是電晶體,在電路的輸出端控制馬達,它應該是Triac

它應該是Triac ? 感謝告知
我不是科班出身  我看她跟電晶體 一樣形狀還以為是電晶體(誤會大了)
還好是拆同位置的 Triac 換的  不然不知會發生何事
那 Triac 是不是屬於 觸發二極體的一種 ? (英文不認識我 無法做朋友)

网友B:
高手 !
洗衣機主板為了防水都完全封膠,師傅是如何量測判斷壞在電晶體及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 !
洗衣機主板為了防水都完全封膠,師傅是如何量測判斷壞在電晶體及電容? ...

主要是那晶體  電容是既然都已經要開刀了就一起處理

如何判斷故障點
要先釐清故障原因
有說明到 按電源鍵就聽到開機音樂了 卻伴隨著機器一些異聲 都還沒按開始鍵就有聲音 一定還有問題
偵測水位時 會左轉右轉不會轉但脫水筒會動
判斷 偵測水位時 右轉不會轉但脫水筒會動 應該是排水馬達動作 使摩擦彈簧動作成脫水狀態 所以脫水筒才會動
在看線路接線圖
找到 排水馬達 接線組 下圖 紅圈處
已說明 找到排水同步馬達接線 把排水同步馬達接線拔除 在開機測試 按電源鍵就只剩開機音樂聲沒異音了 在開始鍵迴轉盤也能左右轉了(找到問題了)
將下圖連接點 紅圈處 先拔除 在測試
一般控制元件 都會離那接點處不遠 還能比對右邊那2個接點上方也都有晶體控制元件
公司應該不會把線路設計成 右邊用左邊元件控制吧 (繞遠路)
這樣說明望能理解

网友:
圖文並茂,解說清楚,感謝大大的維修分享!!